EthernetKRL通信

楼主(2018-11-08):
EthernetKRL使用过程中,如何通过PC端发送Xml指令到控制柜?已知使用socket协议,能否具体说明,谢谢

网友A:
输入可用的代码就好了

网友B:
输入可用的代码

网友B:
上级调试看看

网友C:
楼主想实现PC与机器人的通讯,简单概括为两个环节。

(1)建立通道
(2)交互数据

A、先在PC安装串口调试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创建服务端、端口号跟机器人建立起通讯,再输入XML格式的数据进行交互。(这一步主要是借助串口助手,测试数据交互的过程)

B、最后在PC用C#等编程语言自己编写软件,把通道建立、网络通讯、数据交互、窗口显示等功能实现(这一步主要是简单的编程开发,网上有很多视频讲解如何创建)

以下是机器人端的调试部分。

网友D(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E(2019-03-17):
6楼给的是一个事例程序,但是要实现具体功能还需要自己配置XML文件以及编写相应的程序

网友F:
好东西,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G(2019-12-23):
回复内容:您好,我现在用KRL已经和机器人建立连接了,怎么将仿真得到的数据传送给机器人,请您指点细一点,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实现PC与机器人的通讯,简单概括为两个环节。(1...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实现PC与机器人的通讯,简单概括为两个环节。(1...

网友I(2020-07-08):
似马非马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