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单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与维修

楼主(2018-11-08):
小功率单相异步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噪声小,对无线电系统干扰小等特点,广泛应用在小型机床设备及家用电器上。

小功率单相异步电动机按起动情况可分为:罩极式、电阻起动、电容起动、电容运转和电容起动与运转等。

在定子绕组中通入单相交流电,气隙中产生脉振磁动势,且分成两个转向相反的旋转磁动势,同时都切割转子导体,产生转子感应电动势及电流,这两个磁场与相应转子感生的电流相互作用,又产生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转矩,所以电动机不会自行起动。

这时,电动机内部副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有相位差,使副绕组内的电流与主绕组内的电流在时间上亦有相位差,同时在气隙空间产生一个椭圆形旋转磁场,可使电动机具有起动转矩,电动机就可自行起动。

电动机在起动后,副绕组可以与电源断开,也可以不断开,根据使用情况而定。

(一)电动机运行与维护

1.电动机起动前,首先检查各部位螺钉有无松动及损坏,定、转子有无相擦现象。

2.电动机接线是否正确,有无松动情况。

3.检查定子绕组有无短路、断路和接地故障。

4.检查起动离心开关,起动器动作是否灵活,有无损坏,电容器是否有开路、短路、击穿等现象。

5.电动机运行时,检查电动机温升是否正常,不应超过允许温升。

6.电动机运行时噪声是否正常

7.定期维护和更换润滑油。

(二)单相罩极异步电动机故障与排除

单相罩极异步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运行可靠、维修方便、造价低,且噪声低等优点。虽然它的功率因数及效率较低,但起动转矩小,转差率大,故广泛地应用在对电动机性能要求不高,空载或轻载起动时容量小的场所,如仪表风机、风扇等。

1.电动机起动困难

(1)罩极线圈断裂或开焊、对虚、假焊应重新焊牢,若短路环已胀裂应更换。

(2)负载过大,应更换合适容量的电动机。

(3)主绕组短路或接错,当出现匝间短路后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下降,起动电流增大,导致熔体熔断,应采取绝缘处理或更换线圈。若是定子绕组极间连线接错,应找出错误改正接线。

(4)主绕组断路,用万用表测量,找出断路的线圈及断点,应将断点重新焊好并绝缘处理。

(5)转子笼条和端环裂开、断条或铜笼条和铜端环焊接处开焊,找出断裂或开焊处,重新焊牢。若铸铝转子断裂和开焊严重,应更换新转子。

(6)轴承磨损严重,润滑油脂干枯或没有,转子不灵活或卡住,应更换新轴承或清洗干净,涂上新润滑油脂。

(7)有时能起动,有时不能起动,或在某些部位不能起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找出故障原因及时处理。

 2.电动机振动和噪声大

(1)主绕组短路或接地,找出短路和接地点且修复。
(2)主绕组接线错误,找出错误改正接线。
(3)罩极线圈焊接不良或开焊,找出故障点重新焊牢。

(4)转子有断条或端环开路,应换条和补焊或更换新转子。
(5)转子不平衡,重校静、动平衡。
(6)轴承磨损严重或轴弯曲,更换轴承或校直转轴。

(7)转子轴向窜动大,加垫片调整。
(8)定、转子相擦,精车修复。
(9)定、转子不同心度偏大,有严重哼哼声,检查椭圆度且进行修复。

(10)定子铁心松动或有扇张现象,应紧固铁心,解决扇张情况。
(11)极间漏磁片松动,重新紧固。
(12)线圈短路,找出短路处且修复。
(13)重绕时,主绕组匝数不对,找出匝数不对的线圈,纠正匝数错误或更换线圈。

3.电动机起动缓慢,转速降低

(1)电源电压过低,应检查调节电压。
(2)主、辅绕组接线错误,应仔细检查改正接线。
(3)电动机的短路绕组脱焊,应重新焊牢。

(4)电容运转电动机的电容量不足,应按规定配备足够的容量。
(5)轴承润滑干枯,应定期清洗加入新的润滑脂。
(6)电动机搁置日久受潮,运行前又未作绝缘性能检测,运行后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引起转速降低,应重新绕制线圈。

(三)分相异步电动机故障与排除

分相异步电动机是由主绕组和副绕组构成的电动机,按副绕组的作用不同可分为:电阻起动、电容起动、电容运转,电容起动和运转异步电动机。

1.电动机分类与应用

 (1)单相电阻起动异步电动机当电动机通入单相交流电时,主、副绕组同时接通,产生起动转矩,电动机开始起动,在电动机转速升高到一定值时,离心开关或继电器将副绕组从电路中断开,电动机正常运行。

该种电动机具有造价低、起动转矩较小、起动电流较大、能可逆转等特点。广泛应用于低惯性负载、不经常起动、负载可变而速度基本不变,对起动转矩无特殊要求的各种机械,如小型机床、鼓风机、医疗器械等上。

(2)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运行原理同单相电阻起动异步电动机,但具有起动转矩较大,起动电流较小,可逆转,广泛应用于满载起动和要求起动转矩较大的各种机械,如空气压缩机、电冰箱、农业机械等。

(3)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电动机在运行时,副绕组与主绕组同时都接于电源上。

具有运行性能良好、效率及功率因数较高、工作可靠、振动噪声小、可逆转及调速但起动转矩较小、起动电流较大、轻负载时工作性能变坏、不能轻负载或空载运行。该种电动机适用于对起动转矩要求不高,工作时间较长,又不经常空载或轻载运行的各种机械,如记录仪表、通风机、水泵、电影放映机等。

(4)单相电容起动和运转异步电动机为改善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的起动特性,在副绕组回路中并联两只电容器,一个是运转电容,固定接入副绕组回路,另一个是起动电容,只要在起动时接入副绕组回路,起动后当电动机速度达到一定值时,利用离心开关或起动继电器将起动电容断开,电动机仍正常运行。

该种电动机具有起动转矩高、功率因数和效率高运行可靠等优点。它广泛用于带负载起动和噪声低的各种机械,如小型机床、空气压缩机、泵、建筑和医疗机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