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MT4512TE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8-11-09):
刚刚学人机界面,公司有现成的MT4512TE触摸屏,没有USB线,只有网线,我自己连了半天也没有连上,请知道怎么设置电脑与触摸屏通讯的朋友帮个忙,电脑是win10操作系统,谢谢了

还有我用的组态软件是KINCO MHIWARE2.5

下载时提醒通讯超时

网友A:
下载图标右边有个下载方式选择,勾选网络,把电脑IP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试看 谢谢了

楼主:
触摸屏端口21845

IP地址 192.168.0.253

子网掩网255.255.255.0

网关192.168.0.1

电脑的IP地址改成触摸屏的?

还是触摸屏的地址改成电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端口21845IP地址 192.168.0.25...

都可以,在同一网段就行了

网友C:
端口号两边设置一样,网段在同一个网断,软件安装正常,通讯不会有问题,如有问题,方便的话,把参数设置截图帮你看看。

网友D:
要先知道触摸屏的网段,在设置PC网段,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端口号两边设置一样,网段在同一个网断,软件安装正常,通讯不会有问题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顶一下。

网友G(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