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文显错误问题

楼主(2018-11-09):
AB的 PanelView Plus 1000中文字体显示不了,成框框这样的。有人上是字库问题,要下载字库,不知道去哪里下载。。。。

网友A:
供参考吧:

步骤
1.选择系统为简体中文, 在 Windows 2000中, 开始 > 设置 > 控制面板 > 区域选项,确认中文已经选择
2、在RSView ME中,设计项目用“Tahoma”字体,就能用中文和英文
3、建立运行文件
4、建立一个“fonts”文档在CF卡的根目录下,从RSView Machine Edition光盘中复制simsun.ttc和tahomabd.ttf到“fonts”文档下。(可以选择PC机下载到触摸屏上,推荐下载到CF卡上,因为亚洲字体库大,普遍10MB左右)
2.可以直接下载运行文件到触摸屏中,也可以下载运行文档到CF卡Rockwell Software\ RSViewME\Runtime文件下
3.如果用到CF卡,请插入触摸屏的的扩展1槽中
备注:可以复制字体库到触摸屏内存中(File management> Copy files> Copy Fonts > Select External Memory1 > Select Font file to copy > Click destination > Select Internal Memory > Click Copy button
4.重新起动触摸屏
5.在触摸屏的系统设置中> Font Linking > Select ‘Tahoma’ font > Show Links > Click on edit link > Select ‘Simsun’ > Add font > Close.
6.重新起动触摸屏
7.下载运行文档,就可以会看到中文字体

网友B: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C:
软件或者软件运行环境,是否支持中文,一般加上适合中文字库就可以

网友D(2018-12-09):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E:
选用选择你所用的字体,才能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