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sysmacstudio与cx-one什么作用,为何官网没有sysmacstudio

楼主(2018-11-09):
sysmac studio的界面还比cx-programmer好看,一般调试机器的时候好像用的都是前一个。

网友A:
Studio针对于运动控制器,CX-ONE针对于普通PLC。

官网你要看啥官网?

例如:中国官网提供的CX-ONE V4.41是中国特定版。其他官网提供的CX-ONE的版本是4.4。

同样道理,中国官网不提供Studio,其他官网提供阿,目前其他官网提供的Studio版本是1.25。

不过如果你没有实际的项目,纯粹学习的话,Studio没有任何意义。有项目的话,买NJ系列的话,代理商会提供软件的。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udio针对于运动控制器,CX-ONE针对于普通P...

GET IT

网友B:
正好需要。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