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怎么回事,活值多少钱?

楼主(2018-11-09):
两年前在山东做的一个项目,用的200 SMART ,PLC的自带通讯口和DCS通讯,扩展板和单片机通讯。单片机控制液压执行器

项目验收两年了一直很正常,就是最近厂家把液压执行器更换后,出现了DCS和PLC通讯间歇错误,比如一秒通讯5次,4次正常,1次不正常,因为我不在现场,只看到通讯指示灯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间切换,DCS写入PLC的数据是压缩机的温度压力,数值又和DCS一致,变化正常

把PLC和单片机的通讯线拿掉,DCS通讯又恢复正常了,让执行器不动作,通讯也正常

我现在怀疑干扰源是从执行器到单片机柜子,又从单片机柜子到PLC上,如果干扰是从和单片机的通讯线上过来的,那么为什么和单片机通讯正常呢?

现在厂家想让我去现场一趟。

  1. 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三天调试时间够不够?

  2. 如果去维修,这个费用怎么算,大概报多少呢?

网友A:
之前是正常的又是你自己做的三天肯定够了,能问下你的所有弱电的电源是同一个么,我也经常遇到干扰的问题。费用首先算下自己吃住开销加自己人工成本再加自己想挣得钱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正常的又是你自己做的三天肯定够了,能问下你的所有...

PLC和继电器的电源模块是分开的,这个有影响吗?我报的按800块/天排除故障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uzhiqing  之前是正常的又...

感觉还行,800一天不多,但是你确定是按天算,不是按处理完问题要钱。

我认为如果你心里有底,就直接告诉厂家,解决了问题,给3000。解决不了一分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uzh...

解决不了一分不要这种做法本来就不妥当啊。他没必要去显示自己的技术多么牛叉。东西是自己做的。他肯定熟悉。只是说干扰问题有时候不容易排查。在商言商,不谈钱谈什么啊。公平合理的去赚钱,值得提倡。

网友D:
首先这种问题需要去现场认真排查事故前更改的项目有哪些,在此基础上认真排查,总之会有办法解决,即使不能解决,只要你人去了现场,费用是不可避免的。肯定自己也要收费,不收费谁愿意去?????

网友E:
我猜你到了现场解决问题的步骤大概是这样的:

  1. 分别记录故障和正常情况下PLC与DCS之间的通讯包

  2. 检测单片机与PLC之间的通讯包

  3. 分离并确定故障,确定故障设备点。

其实这套流程走下来只要工具趁手是花不了1天的,但是确定故障点之后还要更换部件才能正常,这种情况下就要依赖甲方本身的准备了。万一没备品你就尴尬了,不换把,设备不会正常,厂家不可能给钱,等着吧,不知道要等多久。。。

网友F:
谢谢共享,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G:
时会时不会的故障还是比较难查的。

网友H:
每个人的回答综合起来就是楼主最好的办法

网友I:
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负载降了!

楼主:
搞定了,因为外部电缆是穿管的屏蔽线,现场没有条件换,我只好采用编程的方法,在继电器接通的1S内,MODBUS通讯指令不使能,过了这个时间再使能,结果就好了

网友J:
楼主技术可以,电气设备多就是爱互相干扰

网友K(2019-03-15):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因为外部电缆是穿管的屏蔽线,现场没有条件换,我...

怎么没公布你是怎么收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