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伺服,求大神解释,总线是怎样控制伺服的?

楼主(2018-11-09):
上位机是发送怎样的一个指令通过总线传送给伺服?这个指令我知道不是脉冲,也不是模拟量。这个指令是怎样让伺服识别,然后转换成伺服控制电机的指令?这个指令是个什么样的指令?

求解决心中疑问。

网友A:
首先你要你的PLC与驱动器都支持总线,比如MODBUS,驱动器里的各个数据都有相对应的地址,你PLC把数据发送到那个地址就行了呀,比如伺服的SERVO ON 信号,对应一个为地址,你PLC把它写入1使能就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你的PLC与驱动器都支持总线,比如MODBUS,驱动器里的各个数据都有相对应的地址,你PLC把数据发送到那个地址就行了呀,比如伺服的SERVO ON 信号,对应一个为地址,你PLC把它写入1使能就打开了

这个我知道的,我想问的是用台达CANopen总线是怎么控制A2伺服的?比如说位置模式让伺服走100mm,发脉冲的话是直接用PLC指令发送脉冲数就可以了,那总线是怎么控制呢?还有回原点总线如何控制?请教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