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楼控SAPRO编程

楼主(2018-11-09):
有没有哪位大神会西门子SAPRO编程的,我想知道POl638模块的IP地址是多少,连上WINCC之后的寄存器地址也不清楚,连上电脑都没有反映?

网友A:
默认是192.168.1.42

网友B(2019-01-23):
西门子楼宇科技climatix控制器编程软件SAPROV5.1,免费SAPRO V5.1软件安装包,还有编程资料,还有软件授权,问题解答,实例分析,容易学会,控制器POL635,POL638,拓展模块POL955一应俱全,全新一代控制器POL648即将登场,暖通空调程序编写的好搭档,CALL我 15800987274 VX,秋球846682078

网友C(2022-08-05):
如果不知道IP,用scope软件,电脑使用usb数据线连接控制器,可读取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