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数据过滤

楼主(2018-11-09):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希望看到的朋友们给予回复。

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库实现数据采集,并通过数据报表元件进行显示,这些都比较容易实现。但是我想进行数据过滤,不知是否可以实现?该如何实现?

比如说,我采集的数据有:15, 29, 56, 100, 111, 60, 30, 70, 10;

我想设置过滤条件:< 30,然后我就只能看到:15, 29, 10;

如果过滤条件为:30 ~100,结果为:56, 60, 30, 70;

过滤条件为: >= 100,则结果为:100, 111;

等以此类推。

或者条件为字符串。

请大神们给予解决或提示。

谢谢!

网友A:
请问步科MT4404T怎么和电脑连接?为什么我插上数据线完全没反应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是离线模拟,还没有把屏和电脑连接,不过我同事已经连上了,我们用的是MT4070R。

引用 网友A:
请问步科MT4404T怎么和电脑连接?为什么我插上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