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牛请教关于松下A6系列电子齿轮比和绝对式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8-11-09):
image.png松下电子齿轮比我看了很多资料,但是还不太理解关于这个公式,请问应该要怎么去设置这个比例。其次是绝对式编码的接线和驱动器参数的设置,希望哪位高人能详细的讲述一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那位能说明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绝对编码器用来做啥用途啊?说的清楚点。电子齿轮比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公式,我可以给你举个列子。一般是要用同一虚拟主轴去驱动不同电机才需要设置。例如虚拟轴发262144脉冲(电机也是262144脉冲走一圈)需要电机1的负载装置走一圈,电机2的负载装置走2圈。若电机1,2的传动比都是2/1的话(即是电机走俩圈负载才走一圈)。就是需要电机1走俩圈,电机2走四圈,电机1需要脉冲262144*2,电机2需要脉冲262144*4。相同的指令脉冲要走出电机1和2的实际需求分别乘的2和4就是电子齿轮比。这么说应该能明白吧

网友B:
松下A6驱动器可以不用电子齿轮比呀,上面有一个参数是直接设置你发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的,电子齿轮比最后的目的也是计算出多少脉冲一圈呀

网友C:
凑分 100  明白了怎样获得积分,谢谢楼主,

网友D:
其实这样的问题直接打售后技术电话,别人会马上回答你,速度快,且准确。

楼主:
没一个人说对了

楼主:
经过一上午的研究,终于弄明白了。电子齿轮比=分辨率/脉冲数

网友E:
不用想电子齿轮比的公式,直接把分母设为1,分子的值就是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发多少脉冲给驱动器就把分子设置为多少就行。编码器接线的话说明书说得很清楚,看看去

网友F(2018-12-09):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G:
菜鸟学习。谢谢楼主。是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