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的运行与故障诊断

楼主(2018-11-09):
1、熔断的巡视检查

(1)检查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与负荷情况是否相匹配。
(2)检查熔体管外观有无损伤、变形、开裂现象,瓷绝缘部分有无破损或闪络放电痕
(3)熔体有氧化、腐蚀或破损时,应及时更换。
(4)检查熔体管接触处有无过热现象。
(5)有熔断信号指示器的熔断器,指示是否保持正常状态。

(6)熔断器的环境温度必须与被保护对象的环境温度保持一致,如果相差太大可能会使保护动作出现差错,因此,尽量避免装在高温场合,因为熔体长期处于高温下可能老化。
(7)检查导电部分有无熔焊、烧损、影响接触的现场。
(8)熔断器上、下触头处的弹簧是否有足够的弹性,接触面是否紧密。
(9)应经常清除熔断器上及夹子上灰尘和污垢。

2.熔体熔断的原因

(1)对于变截面体,通常在小截面处熔断是由于过负荷引起,因为小截面处温度上升较快,熔体由于过负荷熔断,使熔断部位较短。

(2)变截面熔体的大截面部位也熔化、熔体爆熔或熔断部位较长,一般是由于短路面
引起熔断。

(3)熔断器熔体误熔断。熔体在短路情况下熔断是正常的,在额定电流下熔断称误熔断:

1)熔断器的动、静触头(RC)、触片与插座(RM)、熔体与底座(甩,RT,RS)接触不良引起过热,使熔体温度过高造成误熔断。

2)熔体氧化腐蚀或安装时有机械损伤,使熔体截面变小,也会引起熔体误熔断。

3)因熔断器介质温度与被保护对象四周介质温度相差过大,将会引起熔体误熔断。

(4)对于玻璃管密封熔断器熔体的熔断,长时间通过近似额定电流时,熔体经常在中间部位熔断,但并不伸长,熔体气化后附在玻璃管壁上,如有1.6倍的额定电流反复通过和断开时,熔体在某一端熔断且伸长;如有2-3倍额定电流反复通过和断开时,熔体在中间部位熔断并气化,无附着现象;通电时的冲击电流会使熔体在金属帽附近某一端熔断;若有大电流(短路电流)通过时,熔体几乎全部熔化。

(5)对于快速熔断器熔体的熔断过负荷时与正常时相比所增加的热量并不很大,而两端导线与熔体连接处的接触电阻对温升的影响较大,熔体的最高温度在两端,所以,经常在两端连接处熔断,短路时热量大、时间快,产生的最高温度点在熔体的中部,来不及将温度传向两端,因此,在中间熔断。

3.拆换熔体

(1)安装熔体时应保证接触良好,如接触不好会使接触部分过热,热量传至熔体使熔体温度过高引起误动作,有时因接触不好产生火花将会干扰弱电装置。

(2)更换熔体时,不要使熔体受机械损伤和扭拉。熔体一般软而易断,容易发生裂痕或减小截面,这将降低额定电流值,影响设备运行。

(3)更换熔体时必须根据熔体熔断的情况,分清是由于短路电流,还是由于长期过负荷所引起,以便分析故障原因,过负荷电流比短路电流小得多,所以熔体发热时间比较长,熔体的小截面处过热,导致在小截面处熔断,并且熔断的部位较短。短路电流比过负荷电流大得多,熔体熔断快,而且熔断部位较长,甚至大截面部位全部烧光。

(4) 检查熔断器与其他保护设备的配合关系是否正确无误。

(5) 一般应在不带电的情况下,取下熔断管进行更换。有些熔断器是允许在带电的情况下取下的,但应将负荷切断,以免发生危险。

(6)更换熔体时,应注意熔体的电压值、电流值及熔体的片数,并要使熔体与管子相配合,不可把不相配的熔体硬拉硬弯装在不相配的管子里,更不能找一根铜线带替熔体凑合使用。

(7)对封闭管式熔断器,管子不能用其他绝缘代替,否则容易炸裂管子,发生人身伤害事故,也不能在熔断器管上钻孔,因为钻孔会使灭弧困难,可能会喷出高温金属和气体,对人和四周围设备非常危险。

(8)当熔体熔断后,特别是在分断极限分断电流后,经常有熔体的熔渣熔化在表面上,因此,在更换新熔体前。应仔细擦净管子里的表面和接触部分熔渣、烟尘和尘埃等。当熔断器已经达到所规定的分断极限电流的次数时,既使用眼睛观察没有发现管子有损伤现象,也不宜继续使用,应更换新管子。

(9)更换熔断器时要区分是过载电流熔断,或是分断极限电流熔断,如果熔断时响声不大,熔体只在一处熔断,面管子没有烧焦现象,也没有大量的熔体蒸汽附着在管子壁上,一般认为是过载电流熔断。如果熔断时响声特别大,有时能看见火花,管内熔体熔断很多段(装有两片熔体的熔断器,两片熔体熔在一体),管子内壁有大量熔体蒸汽附着物,有时管子有烧焦现象,甚至接触部分也有熔渣,就有可能是在分断极限电流时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