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油断路器渗漏油

楼主(2018-11-09):
1.基座转轴油封漏油

A.   基座中的油封配合太紧将油封挤破,应更换油封圈且配合不宜太紧。

B.转轴上有毛刺将油封圈的内圆划破,应去掉转轴上的毛刺,并更换油封圈。

C.基座孔端面加工粗糙,粗糙度差,可用砂布对转轴和孔进行磨光处理。

D.油封垫未压紧,应在外面紧固压紧油封垫。

E.油封变形、磨损或骨架橡胶油封有气孔、裂纹破损,可拆下检查并更换油封垫。

F.断路器断开短路电流时,断路器本身内油压力增高,使油沿轴冲出,造成漏油,可选用双口油封增加油封的抗压力。

2.放油阀漏油

A.放油阀的螺钉孔平面有残漆及表面凹凸不平,可用锉刀将螺孔平面修整,并将红纤维板垫片换成橡胶圈,使螺钉旋紧时沟槽处保证可靠密封。

B.放油阀失灵,应将放油阀的尼龙堵头换成金属堵头或更换新的放油阀。

3.基座缓冲器油封漏油橡皮圈与油封配合太紧,橡皮圈压缩后出现永久变形导致密封不严,或橡皮圈与油封配合太松,油封压缩量小使橡皮圈压不紧而造成漏油,可更换油封圈,使橡皮圈压缩到原来尺寸的1/2—2/5为宜,并在油封圈表面涂以少量密封膏来防止加工表面有微小孔引起漏油。

4.大绝缘筒上下端油封漏油

A.橡皮密封圈断裂或移位,应更换密封圈或移动位置。

B.橡皮密封圈与油封槽尺寸配合太紧,被压缩后产生永久变形,甚至压碎,应尽量选用尺寸合适的密封圈或将油封槽重新按密封圈的大小进行加工。

5.油位计渗漏油

A.油位计安装位置不当,使橡皮圈的切孔位置不合适或未压紧,可将油位计重新安装,适当压紧橡皮圈。

B.油位计破碎及附件玻璃管端口不平或破裂,应更换油位计及附件。

6.油箱焊缝渗漏油对油箱焊缝渗漏油应采取补焊的方法,补焊时应将油箱内的油放干净,并做好防火措施,避免残油炭化燃烧引起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