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选择

楼主(2018-11-10):
如图,请教哪位老师,图中MODE1,MODE2,MODE3软件怎么选择?怎么操作?谢谢了!

网友A(2019-02-11):
同问,我也一直没搞懂这3个mode是什么意思?哪位大神告知下!

网友B(2019-05-22):
通讯口的通讯定义有3种模式
MODE1:通讯口COM1 做 232 通讯,COM2做485通讯

MODE2:通讯口COM1做485通讯,COM2也做485

MODE3:通讯口CO1做232,COM2做422

具体看你要哪两种通讯方式,如果两个设备一个232,一个485,就按mode1来焊接,如果两个485就按mode2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