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SMRAT模拟量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8-11-10):
mmexport1541809326938.jpg我只是连接了通道0 为什么通道1 和输出通道0的灯都是亮着的??怎么去判断是否接通

网友A:
不使用的模拟量通道要将通道的两个信号端短接

网友B:
看指示灯用;应该是接通了,如果有软件,可以直接读取程序,这样可以看到有无数据,更换的判断了

网友C:
可以直接测量模拟量输入端信号是否正常(4-20mA或者0-10V),对应现场数据,换算一下和实测模拟量信号是否匹配。在PLC软件上在线可以看到一组整数数据,要根据模拟量量程及物理意义换算为对应的实测值(比如温度,压力,流量,高度等等),为了换算方便,可以网上找一个模拟量库文件,直接把输入输出参数对应上,就可以直接转换,否则你需要自己写运算部分的程序。

网友D:
不用的要短接。就是这样。仔细看西门子手册会有说明的。

网友E:
说明书上标示清楚的,不用的通道要短接!用软件监控下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F:
这个也没啥影响啊,灯亮着也没有问题

网友G:
这个模块是两入一出呀,正确的

网友H:
原来200的模拟量是这么用的

网友I(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