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常见故障及排除

楼主(2018-11-10):
一、定子绕组断路

①嵌线后接头焊接不良,特别是在起动和运行时较大的电流冲击焊接处造成断裂,应重新补焊。

②电动机绕组接地,短路造成导线烧断,应找出故障处进行修复或更换线圈。

③由机械损伤导致导线折断,找出折断处进行修复。

二、绕组短路

①电动机经常过载运行,绕组温升太高,使绝缘老化变脆,产生电磁线裂纹或漆皮脱落,引起匝间短路、烧坏电动机,找出短路处可做绝缘处理,如果在槽内发生多匝短路时,应更换线圈。

②因绕组线径较细,易在绕制时及运输中产生裂纹,局部漆皮脱落,而绕制后浸漆不透,经运行后,就可能造成短路,可用短路侦察器或匝间耐压试验仪检查短路故障,进行修复或更换线圈。

三、绕组接地

①电动机引出线绝缘损伤与外壳相碰,应包好且进行绝缘处理。

②因断路、短路现象引起线圈与铁心接触或碰壳,找出故障处进行修复。

③绕组端部伸出较长与端盖相碰,应在绕组端部与端盖间加垫绝缘或缩短绕组长度。

④槽内导线和绝缘击穿,直接与铁心接触,一般接触不严重又在端部时,可进行修复,接地严重又在槽内时,应更换接地线圈。

四、绕组接错

绕组接错造成不完整的旋转磁场,致使启动困难、三相电流不平衡、噪声大等症状,严重时若不及时处理会烧坏绕组。主要有下列几种情况:某极相中一只或几只线圈嵌反或头尾接错;极(相)组接反;某相绕组接反;多路并联绕组支路接错;“△”、“Y”接法错误。

1、故障现象
电动机不能启动、空载电流过大或不平衡过大,温升太快或有剧烈振动并有很大的噪声、烧断保险丝等现象。

2、产生原因

误将“△”型接成“Y”型;维修保养时三相绕组有一相首尾接反;减压启动是抽头位置选择不合适或内部接线错误;新电机在下线时,绕组连接错误;旧电机出头判断不对。

3.检修方法

①滚珠法。 如滚珠沿定子内圆周表面旋转滚动,说明正确,否则绕组有接错现象。

②指南针法。如果绕组没有接错,则在一相绕组中,指南针经过相邻的极(相)组时,所指的极性应相反,在三相绕组中相邻的不同相的极(相)组也相反;如极性方向不变时,说明有一极(相)组反接;若指向不定,则相组内有反接的线圈。

③万用表电压法。按接线图,如果两次测量电压表均无指示,或一次有读数、一次没有读数,说明绕组有接反处。

④常见的还有干电池法、毫安表剩磁法、电动机转向法等。

4.处理方法

①一个线圈或线圈组接反,则空载电流有较大的不平衡,应进厂返修。
②引出线错误的应正确判断首尾后重新连接。
③减压启动接错的应对照接线图或原理图,认真校对重新接线。

④新电机下线或重接新绕组后接线错误的,应送厂返修。
⑤定子绕组一相接反时,接反的一相电流特别大,可根据这个特点查找故障并进行维修。
⑥把“Y”型接成“△”型或匝数不够,则空载电流大,应及时更正。

五、电动机不能起动或转速很慢、电流大出力小

①熔丝熔断或插头接触不良,电源断线,应首先检查熔丝是否熔断,插头接触是否良好,电源线有无断线,找出故障进行修复。

②电源电压太低,使电动机不能起动或转速太慢,应调整电源电压,必要时加稳压电源装置。

③电动机严重过载,如在运行中突然发现过载,可能是拖动机械造成,如机械运行正常则为电动机容量太小,应更换较大容量的电动机。

④主绕组或副绕组接线错误,应仔细检查改正接线。

⑤主绕组或副绕组有短路或开路现象,找出故障处进行修复或更换线圈。

⑥起动开关失灵,应修复开关。

⑦起动电容过小或损坏,应更换电容。

⑧轴承损坏或有其他卡住现象,应更换轴承或检查各部位并处理。

六、电动机启动时熔断器熔断或者热继电器断开

①故障检查步骤:检查熔丝是否合适,检查电路中是否有短路,检查电机是否短路或者接地。

② 接地故障的检测方法:用摇表检测电机绕组对地的绝缘电阻,当绝缘电阻低于0.2兆欧时,说明电机严重受潮。用万用表电阻档或校验灯逐步检查,如果电阻较小或者校验灯较暗说明该项绕组严重受潮,需要烘干处理,如果电阻为零或者校验灯接近正常亮度,那么该项已近接地了。绕组接地一般发生在电动机出线孔,电源线的进线孔或绕组伸出槽口处对于后一种情况,若发现接地并不严重,可将竹片或绝缘纸插入定子铁芯与绕组之间,如经检查已不接地,可包扎并涂绝缘漆后继续使用。

③绕组短路故障的检测方法:绕组短路情况有匝间短路,相间短路。A利用兆欧表或者万用表检查任意两相间的绝缘电阻,如发现在0.2兆欧一下或为零说明是相间短路。(检查时应将电动机引线的所有连线拆开) B分别测量三相绕组的电流,电流大的为短路相 C用短路探测器检查绕组间短路 D用电桥测量三相绕组电阻,电阻小的为短路相。

七、电动机启动后转速低于额定转速

若几部电动机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会是供电电网电压过低。

若一台电动机启动有嗡嗡声并有些振动,要检查是否定子绕组一相断电,可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有嗡嗡声但不振动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太低,当空载后电动机转速正常,而加载后转速降低。

检查步骤:

首先将电动机空载启动,如转速正常,可将电动机加上轻载,如转速低下来,说明负载机械部分有咔住现象,若机械部分没有故障,电动机转速不见降低,可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范围内运转,若电动机转速下降,给人一种带不动的感觉,那就证明电动机有故障,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是:误将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成星形,鼠笼转子断条,若是刚绕的电动机,可能是某一极相组接反。

八、电动机振动

电动机通过传动机构与机械相连,电动机振动可导致机械振动,机械振动也会使电机振动,将电机和机械传动部分脱开再启动电机,若振动消除说明是机械故障,否则是电动机振动,振动的原因有:电机机座不牢,电动机与被驱动的机械部分的转轴不同心,电动机的转子不平衡,电动机轴弯曲,皮带轮轴偏心,鼠笼多处断条,轴承损坏,电磁系统不平衡,电动机扫膛。

九、电动机运转时有噪声

故障分电动机的机械部分和电磁部分,区分方法:先使电动机通电运行,仔细听运转的声音,然后停电,让电动机借惯性继续运行,若这时不正常的声音消失,说明是电动机电磁方面的故障,否则是电动机机械方面的故障。

机械噪声

A轴承发出的噪声,可能是轴承钢珠破损,润滑油太少,这时,将一螺丝刀头部顶在轴承油盖得外面,柄部附耳旁,可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B空气摩察产生的噪声。这种声音很均匀,不是很强烈,可判断为正常。

C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这种噪声的特点是有嚓嚓的声音,对于刚修过的电动机,运行时若发现有噪声,可检查电流是否平衡,转动是否灵活,转速是否达到额定转速,如无以上问题,可能是定子槽内绝缘纸或竹屑突出于槽口外,致使转子与其相摩察这时声音的特点是既尖又高。

电磁噪声

A转子和定子长度配合不好,转子长度指一个轴承到另一个轴承的距离,定子长度指从一个轴承室到另一个轴承室的距离,正常情况下,定子长度比转子长度略长一点,如相差太多,可能出现一种低沉的“嗡”声。

B转子轴向移位,这种移位也可能发生电磁噪声,而且造成空载电流增大,电动机的电池性能降低。

C定子,转子槽数配合不当,装配过程中错装了另外的转子。

D定子转子间气息不均匀,定子转子失圆,也可能是轴有轻微的弯曲等。
此外,电动机绕组缺相,匝间短路,相间短路,过载运行等均能引起电磁噪声。

十、电动机温升过高或绕组烧毁

正反转的次数过于平凡,使电动机经常工作在启动状态下,往往引起温升过高,甚至烧毁绕组。常见的原因有:被驱动的机械卡主,周围环境温度过高,皮带过紧,电磁部分的故障,电源电压过高,过低,电动机端部线圈间的间隙及铁芯通风孔堵住,风扇叶损坏等。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伺服电机维修对电机进行伺服定位、电机不能启动、启动无力、运动抖动、失磁、过流、过载、输出不平衡、匝道短路、编码器报警、编码器损坏、位置不准,更换轴承、转子、定子、碳刷编码器、主轴等。

优势是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可以做到当天修复。

甄工13688661350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