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个轴怎么用运动控制卡实现?

楼主(2018-11-10):
没有用过运动控制卡,请问一下大神们,现在一个项目19个轴,要用运动控制卡,我看到雷赛的一款运动控制卡是4轴的,那要怎么拓展?是工控机上插5个这个运动控制卡吗?

网友A:
一台电脑上好像没有5个PCI卡槽吧?你可以采用总线的方式去实现

楼主:
用总线的太贵了吧?我这用的是步进驱动器,没有通讯,工控机没有5个PCI卡槽吗?

网友B(2018-12-18):
可以通过电脑或者PLC的串口扩展串口运动控制器模块,网上有的卖,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电脑或者PLC的串口扩展串口运动控制器模块,网...

串口扩展串口运动控制器模块,没用过,能否给个样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以通过电脑或者PLC的串口扩展串口运动控制器模块,网... 内容的回复!-------------------------串口扩展串口运动控制器模块,没用过,能否给个样品?

我用过这个:

【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器/串口四轴运动控制器/电脑控制/超高速/Modbus】,你在淘宝上搜下就有了,

好像还有更多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songwu1...

牛,还有这样的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