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科MT4404T怎么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8-11-10):
请问步科MT4404T怎么和电脑连接?为什么我插上数据线完全没反应。官方软件下载好了

网友A:
com口设置了?  波特率设置了?

网友B:
电脑属性,有发现硬件吗?发现硬件,在安装对应驱动。

网友C(2021-12-17):
你们都用COM接口连接的吗?我用打印机的USB线链接,驱动装好了,点击就卡在那里,是不是要设置IP为192.168.205.XXX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