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标签里面数组和结构体数组有啥区别

楼主(2018-11-11):
image.png求大佬告知 关于三菱结构体数组和标签里面数组区别,或者给予一个方向 万分感谢大佬

网友A:
数组里面的数据类型相同(比如全是开关量,全是实数数据类型,全是整数数据类型);结构体里面的数据类型不同(是为了描述一类对象的特征,比如变频器对象,我们可以对变频器新建一组结构体,有采集运行状态,故障状态等的开关量,也有采集运行频率,运行电流,运行电压等的模拟量)。

网友B:
学习!谢谢!

引用 网友A:
数组里面的数据类型相同(比如全是开关量,全是实数数据类...

网友C: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楼主(2019-02-18):
引用 网友A:
数组里面的数据类型相同(比如全是开关量,全是实数数据类...

感谢王老师  ,,最开始是因为基础不稳固现在变迷糊了  哈哈哈  谢谢王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

嗯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