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干扰太奇怪了

楼主(2018-11-11):
有一个两年前的项目一直没什么故障,用plc和dcs以及单片机modbus通讯,自带485 口是跟dcs的,信号板口跟单片机,plc输出接几个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接开关电源的24v和输出液压阀的电源

最近出的问题就是其中有一个继电器只要一接通,通讯就中断,然后过了十几秒又能通讯上,正常与出错的报文大概4:1

试了把dcs和单片机接的通讯口互换,结果还是dcs通讯故障 ,目前发现的方法就是把继电器触点输出断掉

,用电脑做从站接dcs过来的通讯线,报文还是挺正常的

问题:这个通讯是不是干扰,如果是干扰,为什么电脑接受的挺正常 ? 干扰源在哪里?

现场所有元件并没有接地,干扰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对了,下午我把通讯线从线槽里弄出来,还是故障,过了一会竟然神奇的好了,不过大概100次正常报文里面还是会出现1次错误,故障码大部分是奇偶校验错误,小部分是crc错误 ,不知道怎么出现又怎么消失的

网友A:
学习中,看看楼主怎样解决问题

网友B:
距离有多长?,建议使用西门子专用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有多长?,建议使用西门子专用电缆

到dcs大概200米,用的屏蔽双绞线,之前两年一直很正常,突然这样,真是奇怪

网友C:
这个继电器外面带的负载功率大吗?动作后,有没有拉低某个通讯模块电压的可能性?

网友D:
可以加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试试,楼主解决好了,分享一下哈

网友E:
继电器带的负载大吗???电源是从控制柜采集的吧?你可以把这个继电器放到柜子外面,电源也从别的地方引一下看看。

网友F:
学习一下,等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G:
这个故障现象不像是干扰造成的,是否24V电源回路有故障?从开关电源到各个负载的连接点查查?开关电源是否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H:
楼主通讯线是否接地?强弱电分离,拆掉干扰继电器,或更换继电器。排除继电 的因素

网友I:
屏蔽线是否接地呢

网友J:
楼主的通讯协议是什么,200米线,很长了,很容易信号衰减。

网友K:
干扰源于继电器的动作,通讯距离挺长的了,双绞线加屏蔽接地是需要的,此外柜子里的其他该接地的都要接地,看到过很多设备为了省事常有很多地都不接全,调试时觉得一切正常就不管了,结果留下了隐患。

网友L:
是防爆柜?

网友M:
设备是否接地?电源负载能力也要查。485虽然说可以远距离通讯,但是外面的电气设备有没有强烈的干扰源也要排除的。

网友N:
急用求放过71分了.......

网友N:
急用求放过72....

网友N:
首先必须要确认电气回路

网友N:
设备通电后用程序监控对应 PLC点位

网友O:
那个继电器外部电路有可能有破皮漏电的地方。或者那个执行机构碰到破皮线缆了,24V+与设备偶然连接导致干扰,严重会导致误动作。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搞定了,因为外部电缆是穿管的屏蔽线,现场没有条件换,我只好采用编程的方法,在继电器接通的1S内,MODBUS通讯指令不使能,过了这个时间再使能,结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因为外部电缆是穿管的屏蔽线,现场没有条件换,我...

在继电器接通的1S内,MODBUS通讯指令不使能,过了这个时间再使能

这个怎么操作的,是不是发送接收数据的前置条件改变,还是通过改变某个寄存器数据?

网友P:
通信的问题一出就是很奇怪的,有时候也说不清,有时候可能就是电缆长了,有时候甚至会死机,只能大概判断一下问题,尝试着解决了

网友Q:
都是大能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因为外部电缆是穿管...

就是把MODBUS从站子程序MBUS_SLAVE的使能断掉

网友S:
是不是原件老化?

网友T:
会不会是继电器线圈用问题,接通时拉低了24V,或可能是继电器触点动作时火花才会有干扰,要不用个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U: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