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想使用时间

楼主(2018-11-11):
      各位大工,这边欧姆龙PLC CP1E系列编程,需要使用时间,进行编程。可是我技术低,对欧姆龙不熟悉,官方的手册我也看不懂。

      想知道如何设定时间,希望能具体点,我现在找不到“时间”地方

      其次是时间的使用办法A351~354的具体使用案例,比如控制某个线圈通断,谢谢各位大工!!

      能发邮箱是最好的了,524212749@163.com

      跪谢各位大工!!

网友A:
找到A351-354,看看具体的含义。哪些表示年月日时星期。然后做个比较指令,跟你预期的时间做比较,大于或等于后,输出某个位线圈,然后用位的常闭点通断你要控制的输出线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A351-354,看看具体的含义。哪些表示年月日时...

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