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分别与台达asd-a0221-ab和三菱mr-j2s-10a通讯

楼主(2018-11-12):
我需要信捷XC3分别与台达asd-a0221-ab和三菱mr-j2s-10a通讯程序,只需要改变它的电子齿轮比分子。

一台的伺服是台达asd-a0221-ab,站是3,485通讯。电子齿轮分子的参数编号是P1-44.。。

另外一台的伺服是三菱的mr-j2s-10a。站是2,232通讯的。电子齿轮分子的参数编号是P0-03。。。

哪位师傅能抽空帮我写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在PLC程序里把给这个伺服的速度处理一下不改伺服参数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PLC程序里把给这个伺服的速度处理一下不改伺服参...

伺服的脉冲是由另外的编码器提供的。就是要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例

网友B:
 zhuzhiqing 直接在PLC程序里把给这个伺服的速度处理一下不改伺服参... 内容的回复!

伺服的脉冲是由另外的编码器提供的。就是要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A 直接在PLC程序里把给这个伺服的速度处理一下不改伺服参... 内容的回复!-------------------------伺服的脉冲是由另外的编码器提供的。就是要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例

具体怎么实现呢,方法不限,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C:
改变电子齿轮比的效果就是使电机速度改变了,是可以直接更改伺服参数的,更改伺服输出的脉冲速度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电子齿轮比的效果就是使电机速度改变了,是可以直接更...

就是为了改变速度,编码器因为是单独给伺服信号的。与PLc无关。PLC只需要设置它的分子就行了。

楼主:
我发现每个回答问题的都不是在帮忙解决问题,答非所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每个回答问题的都不是在帮忙解决问题,答非所问

还是有答的,别人给你指明线路,路还要别人帮忙走吗,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楼主 我发现每个回答问题的都不是在帮忙解决问题,答非所问     内容的回复:还是有答的,别人给你指明线路,路还要别人帮忙走吗,嘿嘿

解决方法不适用我的实际情况,所以………

网友E: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