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Electrical软件中,符号库和设备库是否可以进行扩充?

楼主(2018-11-12):
SEE Electrical软件中,符号库和设备库是否可以进行扩充?如何操作?

网友A:
可以进行扩充,自定义符号绘制完成后可以通过块/宏/组选择对应的类型,然后拖拽到符号库中;设备库可以手动一条条增加,或者通过excel导入的方式批量扩充,当然也可以直接从网络设备库下载。

楼主:
回复内容:在Cabinets里想插入这种实物图,某些元件在符号库中没有,如何添加,自己绘制比较复杂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行扩充,自定义符号绘制完成后可以通过块/宏/组选...

网友A:
实物图有2种方式,一种是自己绘制图形(CAD图形导入)然后导入到机柜符号库,另外是从官方网络符号库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