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启动不了的原因所在

楼主(2018-11-12):
     行星减速机启动不了的原因,东莞吉创小编我大概总结了以上几个原因:
1、检测电源电源及链接线问题。
2、检测减速机轴,查看是否出现油漆破裂出现小疙瘩。
3、检测电动机。
      齿轮减速电机在运转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我们应该根据现场情况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下面一起跟着行星减速机公司的技术员看看行星减速机启动不了问题来做个检测分析。让大家都能快速的判断行星减速机运行中的故障。解析行星减速机启动不了的原因所在

      当有一天你打开电源开关的时候,发现行星减速机不能运转,别急着抱怨减速机质量不好,先切断电源,检查下电源是否正常,行星减速机的铭牌上都有标明机器的额定电压,应对当时电压进行检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检查目标机器,也就是出力轴所连接的器械,可以试着转动轴,看是否能正常转动,不能转动就打把行星减速机分离出来再试试,然后判断是减速机的问题还是目标器械的故障。检查的过程中应注意查看转轴是否异常,看是否出现小疙瘩,会影响转轴的工作,这个是漆膜破裂,受到潮湿的影响导致的某些部位凸出,而且绝缘体电阻降低经过二次烘干后造成的,这样还会出现减速机有焦味出现,遇到这个情况,要用铲子铲掉转轴上多余的漆膜,吹理干净,再清除那些小疙瘩,这几部操作虽然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好,就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经过多种方法检查出来是电机的问题,这就要找专业人员来检测维修了,如在保修期内可以联系售后。检测设备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很容易忽视的问题导致,可能是一根电源线没连接好或断了,所有检测行星减速机的时候步骤也要分主次,别动不动就去拆机子,先看看很简单的可能照成故障的原因,拆机子什么的就留到很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