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Electrical画图中元件描述不勾选仍然显示,怎么处理

楼主(2018-11-12):
如下图,Desxription00 对应的SHOW不勾,描述文字仍然显示,怎么处理?

网友A:
在菜单栏 “视图”下面有一个“组件描述”选项,勾选正常,则可以通过单独设置描述信息的可见性,如果勾选“全部”,则会强制显示所有组件的描述信息。

网友A:
image.png可以参考这张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张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