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创驱动器脚本

楼主(2018-11-12):
关于高创脚本编写程序,来回运动,有速度 有加速时间 有停留时间,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速度模式的可以吗,

位置模式还没搞明白。

 opmode 0(运动模式设置为速度模式)
VELCONTROLMODE 0(速度环控制模式设置为PI)
acc 20000(加速)
dec 20000(减速)

en(使能驱动器)

 #While 1>0(无限循环判断)

j 1500(速度1500R/MIN)
#Delay 5000(正转5S)
j 0      (速度0)
#Delay 2000(停2S)
j -1000 (速度-1000)
#Delay 5000(反转5S)
j 0  (速度0)

#Delay 2000(停2S)

#End_While (循环内容)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正转5S停2S、反转5S停2S,这样无限循环。

网友B(2020-12-26):
引用 网友A:
速度模式的可以吗,位置模式还没搞明白。 opmode 0(运动模式设置为速度模式)VELCONTROLMODE 0(速度环控制模式设置为PI)acc 20000(加速)dec 20000(减速)en(...



#Lable 1

moveabs 0 500

delay 50

moveabs  100 500

delay 50

#Goto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