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钻用什么钻头,这是角铁还是角钢?该用什么钻头?

楼主(2018-11-12):
要买就买数控的呀,效率高,速度快,省时省力。我知道济南天旭数控有专门针对角钢冲孔的设备,全自动的,价格优惠,质量也很好。

1硬质合金钻头使用说明

 钻头特点:

数控高速角钢钻孔生产线所配的钻头用瑞典的山高可转位刀片钻头,该型号钻头的主要特点:

①采用阶进技术,可获得更快的效率和更高的钻孔质量;

②刀片四切削刃,生产成本低;

③钻头采用中心了冷却,冷却效果好;

 钻头结构:

钻头由钻杆、内刀片、外刀片和刀片螺钉组成。切削液由钻杆的内冷孔排出,内外刀片都有四个切削刃,一个切削刃磨损后,刀片旋转90°后继续使用,直至四个切削刃口完全用完,再更换新的刀片。刀片属于消耗品,操作人员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掌握刀片的使用寿命使刀片的损坏程度降到最低,也应及时更换刃口或新的刀片。以免刀片损坏时,操作人员没有发现,致使钻杆损坏。

注意:更换内、外刀片应同时更换;钻杆每更换10组内、外刀片,紧固刀片的螺钉应更换新的,以免螺钉损坏,致使刀片和钻杆损坏。

 钻头线速度和进给量的调整:

生产可更换刀片式硬质合金钻头的厂家很多,不同品牌的钻头,其性能有一定的区别,推荐的线速度和进给量也不同。选定某种型号的钻头后,在其推荐价的数值范围内,线速度和进给量的设定值取低速和小进给量,钻孔试验,在机床无明显震动和噪音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线速度和进给量,直至取得较为理想的数值。这样,即能发挥机床的高效率,又能保证刀具的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

经过试车,山高钻头线速度和进给量可推荐取如下值:线速度取200m/min,进给量:φ18钻头取0.06mm/r;φ22钻头取0.06mm/r;φ26钻头取0.08mm/r。角钢厚度超过20mm,角钢自身的刚性较好,可适当的提高进给量,推荐使用的进给量:φ18钻头取0.08mm/r;φ22钻头取0.08mm/r;φ26钻头取0.1mm/r.

 钻孔工进位置和后退位置的设定:

钻削动力头回参考点后,在“手动”状态下人工操作手轮使钻头慢慢靠近角钢V型定位支撑面,用平板检查,间隙值取0.5mm,记下此时钻削动力头的位置数值(监控界面中显示的数值),人工输入至监控界面中钻削动力头的工进位置。此位置极为该钻削动力头由快进转为工进的起始位置。用此方法找出六组钻削动力头的工进位置,输入到监控界面中。

注意:钻头处于工进位置前,不能和工件接触。否则会损坏刀片或钻杆,若更换新的钻杆或钻削动力头的原点开关位置有变动(包括更换新的原点开关及移动开关位置),相应的钻削动力头的工进位置都应该重新调整,否则会造成刀片或钻杆的损坏。

后退位置是钻削动力头钻完一个孔后退一定的距离等待下一个孔的起始位置,该位置不要设得太靠后,否则钻削动力头的空行程太长,影响设备的加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