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松下FP-XH-60T和1台FP0-C32怎么和HIM通讯

楼主(2018-11-12):
有一个项目,要用两台松下FP-XH-60T和一个FP0R-C32要怎么通讯,然后和触摸屏再通讯。有一个COM4插件和一个C0M3插件。(控制14个伺服+10个气压模拟量+一个CCD的RS-422通讯),请教前辈们帮忙指点一下,要怎么做PLC通讯和HMI通讯!希望有前辈分享一个气压模拟量程序的实例!!!提前感谢!!

网友A:
485通讯就可以了   PLC设置好站号,通过触摸屏来跟各PLC之间通讯

用的是威纶通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就可以了   PLC设置好站号,通过触摸屏来...

谢谢,三个PLC是不是都并联在485通讯上,如果是的话那么,模拟量的信号是不是也可以一起串联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485通讯就可以...

三个PLC直接并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你的...

前辈,有松下气压模拟量的实例程序?

网友B:
大神,触摸屏简写是HMI,不是HI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触摸屏简写是HMI,不是HIM

谢谢指出错误!

网友C:
走RS485通讯把PLC串起来,注意站号的设置与触摸屏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RS485通讯把PLC串起来,注意站号的设置与触摸屏的设置

PLC之间的通讯和PLC之间的通讯测试完成了。感谢帮助!

网友D:
不知道要不要积分。。希望不要吧!

网友D:
 张豆芽 走RS485通讯把PLC串起来,注意站号的设置与触摸屏的设置 内容的回复!

PLC之间的通讯和PLC之间的通讯测试完成了。感谢帮助!

网友E:
485通讯就可以

网友F(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