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转子流量计问题判断解决

楼主(2018-11-12):
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安装简单,使用方便,使用寿命长久,所以在市场中被使用的非常的广泛。但是有的时候使用时间久了,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就针对一些问题,给你一些解决的办法。
1无现场显示
解决法子: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确、将液晶模块重新安装、检查接触不实。
2转子流量计指针抖动
解决法子:轻微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中度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浮子流量计气阻尼。剧烈指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浮子流量计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浮子流量计过量程。
3无电流输出
解决法子:首先看接线是否正确。液晶是否有显示,若有显示无输出,多为输出管坏,需更换线路板。
4浮子流量计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
解决法子:一般由于浮子流量计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使得浮子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造成止动器变形而将浮子卡死。但也不排除由于浮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造成浮子卡死。处理时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如不同心可进行校正,然后将浮子装好,手推浮子,感觉浮子上下通畅无阻卡即可,另外,在浮子流量计安装时一定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能倾斜,否则也容易引起卡表并给测量带来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