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正确采集数据?

楼主(2018-11-12):
采用赢创PD3058直流模拟量采集模块(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要滤波的问题,但现在我感觉不对啊)

  1. 用USB485转接口连电脑,通过它们公司的软件采集的数据很稳定。

  2. 为毛我通过信捷PLC的A、B接口读出来的数据跳来跳去,滤波程序都做了几个了,还是有问题,两次测得的数据差距非常大。我用24V直流电源直接接两个滑动变阻器测电压,分别用万用表测得6V、9V、12V、15V。如果只是数据数值对不上也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同一个电压数据测多次都不一致。下图数据是我直接在自由监控里复制粘贴来的。

  3. 程序如下图,思路就是采集11个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取中间值。一般这个值至少可以维持2分钟不变,时间多过会,就会跳动了。也有一直不跳的情况出现(大概5分钟以上,多的时间没看了),接线就是把USB485的A/B换到PLC的A/B了,其它接线照旧。PLC只接了个220V电源,输入输出一律没接。程序1.PNG

    几次采集相同的电压值,数据不一,这应该不是滤波的问题了,怎么回事?数据会跳。如果说没通讯上,我调滑动变阻器时,数据变得飞起,这也说不通。想不通,麻烦各位大佬能说下怎么才能采集到稳定的准确的数据。

网友A:
你看的是32位的数据值吧,那么大的数值换算成电压值后再看看就没多大波动了,小幅变化是正常的,取决于你用的输入电压源本身的精度,符合输入信号的精度就正常的。你的电源输入精度不大可能是0.0001V的吧?测量电压值小数点后面顶多看到2位就差不多了。其他位乱跳就舍掉就是了。

网友B:
不是滤波的问题,应该是数据显示的问题,跳动是正常的,但是不应该太大,看看设置里面有没有数制转换类设置,或者AB反相接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你寄存器高低位取反试一下,有时候取进来数据存在地位,而你却监测高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你寄存器高低位取反试一下,有时候取进来数据...

网友D:
交换资料就给你说,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v9723415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你寄存器高低位取反试一下,有时候取进来数据...

能不能具体再说说,这个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每款都这样,还是说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换资料就给你说,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v972341527

什么?之前我修设备的,我入这行就是注册日期,我是新手哪有什么资料,自己就做了几个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交换资料就给你说,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v972341527-------------------------什么?之前我修设备的,我入这行就是注册日期,我是新手哪有什么资料,自己就做了几个毛......

见笑了,多交流

网友:
我没什么资料,但我想空手套白狼

网友F:
参考楼上诸位工程师的设想,我有一个建议。你将发送的信号暂用常量代替,然后用二进制格式查看采集到的信号。直接手动调整PLC端的发出信号,看看电脑接收到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怎么变化的。这样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G:
不知道要不要积分。。希望不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考楼上诸位工程师的设想,我有一个建议。你将发送的信号...

这个想法非常不错,只要找到不动的几位数就可以了,如果所有的位数一起动那就是别的问题了,干扰之类的吧。

我先试下

网友G:
设备通电后用程序监控对应 PLC点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参考楼上诸位工程师的设想,我...

要是源数据和采集数据完全对不上,那就要十分怀疑是不是采错通道或者采错内存地址了。

网友H:
我以前也做过温度检测的当时也是跳动很大,原因是寄存器里的数据需要做一下处理,还有那个数据占好几个寄存器。你最好仔细看看说明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考楼上诸位工程师的设想,我有一个建议。你将发送的信号...

事实上正如所说,数据波动较大时先看2进制好点,后面16位动都不动,前面16在撒欢

123.PNG撤了,还有一些杂事没做完。

网友I:
这个前几天读取一个扫码枪,那个数据串首被加了一个字符,而且发送过来的数据都是高低交换的,好久才把数据规律弄清楚,很郁闷的!!

网友J(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K(2019-02-09):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你寄存器高低位取反试一下,有时候取进来数据...

我是个菜鸟,数据的高低位没搞明白。比如一个字里高位是分钟,低位是秒。怎样分开监测,在触摸屏或pc上显示出来?

网友L: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M: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N(2019-06-04):
为了积分,学习学习啊。

网友O:
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解决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P(2019-07-24):
高低位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Q(2020-01-06):
感觉应该是数据的高低位的解析问题

网友Q:
在网络通信中就是大端 和小端的问题

网友R(2022-01-17):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看一下是不是你寄存器高低位取反试一下,有时候取进来数据... 内容的回复!-------------------------我是个菜鸟,数据的高低位没搞明白。比如一个字...

数据是拿来使用的(传送到别处使用\拿来经过算术运算做其它用途\反馈结果并去修正控制幅度),或者存储来待查的(历史数据)。

但是你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去监视它的一举一动,也是可以的,比如用编程软件联机进行检测,比如在触摸屏上画出显示数据的方框,并选择对应的寄存器进行关联。

网友S:
源子动能全合成机油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