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气设备故障排除的方法

楼主(2018-11-12):
随着国内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扩大及深入,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的地位不断的加强,某些电气设备作为科技产品的转化在生产中已越来越广泛采用,但是电气设备在实际生产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故障,这需要工作人员及时把电气设备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排除,所以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师,在工作中除了对设备及线路的合理安装、良好的调试和日常保养与检查外,如何在设备出现故障时,迅速查明原因并排除,是保持生产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

在实际工作中,电气故障出现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电气系统的每一部分,并且出现的故障是千变万化的、随机的。排除故障的方法只能根据故障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严格的固定模式和统一的标准,这对很多维修人员来说感到困惑,往往在解决故障的过程中走很多弯路,甚至在处理故障的时候还适得其反,看似小毛病往往在维修时不慎,反而把问题越修越大,这是由于维修人员对所修电气设备不是很熟悉,操作方法、工作原理、线路走向以及设备的使用情况等不了解,盲目修理,再加上心理没底,精力不集中,人为造成解决故障时间的延缓和某些电气元件的损坏引起的。本人在从事该工作几年,从实践中逐步探索和总结了一些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和查阅的相关资料,谈一谈对故障排除的一些认识,以便大家相互学习、促进和共同提高。

1 排除故障的基础

排除故障的基础是指排除故障时所具备的必要条件。要彻底排除故障,解决实际当中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要搞清楚故障发生的原因,要想迅速查明原因,除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分析,解释事故发生的原因,用理论结合实际来指导自己的操作。但是技术水平的提高、维修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1 对维修人员的素质要求

电气设备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其技术先进、结构复杂、价格昂贵,在生产上往往起关键作用,因此对维修人员有一定的要求。维修工作做的好坏,首先取决于维修人员的素质,作为一名维修人员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专业知识面广。掌握或了解计算机原理、电子技术、电工原理、自动控制与电力拖动、检测技术、机械传动及机械加工工艺方面的基础知识。既要懂电、又要懂机。电包括强电和弱电;机包括机械、液压和气动技术。

勤于学习,善于分析。电气维修人员应该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不仅要有宽广得知识面,而且需要对所需解决故障的电气系统有深入地了解。电气维修人员需要有一个善于分析的头脑。

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电气系统的修理离不开实际操作,维修人员应会动手对所修系统进行操作,查看报警信息,检查、修改参数,调用自诊断功能,对设备进行手动和试运行操作;会使用维修所需的工具、仪表和仪器。

1.2 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技术准备

维修人员应在平时要认真整理和阅读有关电气控制系统的重要技术资料。维修工作的好坏,排除故障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维修人员对系统的熟练程度和运用技术资料的熟练程度。以下简要谈谈进行电气故障维修时所需的技术资料和技术准备:

1.3 关于维修资料

电气设备维修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资料不全,往往只有强电部分的电气原理图或者设备使用说明书。

1.4 关于备品备件

对于电气系统的维修,备品备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技术准备手段,在遇到故障时若无备件可调换或使用,无形中会拖延排除故障的时间。

1.5 了解设备的运动形式和各元器件在设备中的具体位置及线路的布局

对电气设备进行维修时,首先要弄懂并熟练掌握设备的电气控制原理图,了解设备的运行形式,熟悉电气控制特点,是排除故障的重要基础。例如:我司管子加工车间使用的数控PC―168型数控弯管机电气控制系统,既包括交、直流控制转换,触摸屏与PLC结合,又有液压控制,同时还包括连续反馈控制,属于复合控制系统,它概括了电气控制技术大部分内容。另外实现电气原理图与实际配线的一一对应,是提高故障排除速度的关键。

2 故障的检测和排除方法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掌握了设备的工作原理,为排除故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在实际操作时为了有效的进行分析和判断,顺利的找出故障点,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手段,这就是排除故障所需的检测手段及一般方法。

2.1 故障的检测

顾名思义就是检查测量,充分利用仪器仪表对设备故障进行检测,以便能准确判断故障点的位置和确定元器件是否已损坏。对故障的检测手段常用的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2.1.1 电阻法

电阻法是一种常用的测量方法。通常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电机、线路、触头等是否符合使用标称值以及是否通断的一种方法,或用兆欧表测量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等。

2.1.2 电压法

电压法是利用万用表相应的电压档,测量电路中电压值的一种方法,通常测量时,有时测量电源、负载的电压,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等。

2.1.3 电流法

电流法是通常用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以判断故障原因的一种方法。对弱电回路,常采用将电流表或万用表电流档串接在电路中进行测量;对强电回路,常采用钳形电流表检测。

2.1.4 仪器测量法

借助各种专门仪器仪表测量各种参数,如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及参数的变化,以便分析故障的原因等。

2.2 故障的排除方法

通过故障的检测手段来确定故障所在位置,从而更好的分析故障原因并找出解决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故障排除方法。

常用的一般有以下几种:

2.2.1 常规检查法

依靠人的感觉器官(如:有的电气设备在使用中有烧焦的糊味,打火、放电的现象等等)并借助于一些简单的仪器(如:万用表)来寻找故障原因。这种方法在维修中最常用,也是首先采用的。

2.2.2 替换法

即在怀疑某个器件或电路板有故障,但不确定,若有代用件,可替换试验,看故障是否消失,恢复正常。

2.2.3 直接检查法

在了解故障原因基础并根据经验,判断故障的位置,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故障点。

2.2.4 逐步检查法

若有短路故障出现时,可逐步切除部分线路以确定故障范围和故障点。

2.2.5 调整参数法

有些情况,出现故障时,线路中元器件不一定坏,线路接触也良好,只是由于某些物理量(如:时间、电流、温度、电阻值等)调整的不合适或由于运行时间长受外界因素影响(如:受干扰或机械磨损程度)致使系统参数发生改变而不能自动修正,从而造成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应根据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2.2.6 原理分析法

根据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图,通过追踪与故障相关联的信号,进行分析判断,找出故障位置,并查出故障原因。

2.2.7 比较、分析、判断法

它是根据系统的工作原理,控制环节的动作程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故障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减少测量和检查环节,并迅速判断故障范围。

以上几种常用的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碰到实际故障应结合具体情况而灵活应用。

3 排除故障的一般步骤

排除故障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无统一的标准,因人而异。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有一定规律的。通常排除故障时,所采用的步骤大致可分为:症状分析→设备检查→确定故障点→故障排除→排除后性能观察。

故障排除以后,维修人员在运行前还应作进一步检查,通过检查证实故障确实已经排除,然后由操作人员来试运行操作,以确认设备是否已正常运转,同时还应向相关人员说明应注意的问题。

正确的使用与精心维护是杜绝或避免一切故障发生的切实保障。同时作为电气维修人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好的提高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维修水平,应不断加强自身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学习,以适应当代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便能做好本职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