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塑料和橡胶的传感器

楼主(2018-11-12):
采购一款只识别橡胶或塑料的传感器,铝、铁及金属物传感器不识别。传感器主要是检测防止漏装橡胶圈,在线检测橡胶圈是否漏装,如漏装设备不能启动,请大家推荐一款传感器来实现,说明传感器型号。橡胶圈直径位10mm,高5mm。这个是用在药厂瓶盖组装机上的,大家有做过这种控制的案例可以交流下,先拜谢了

网友A:
鉴于橡胶圈高于瓶盖,可以用简单的光电开关控制。在适当位置安装光电开关,当瓶盖有橡胶圈时,凸出的橡胶圈遮挡光线,开关启动。反之开关不启动。

楼主:
回复内容:胶圈凸出的部分只有2毫米,光电开关感应面积较大不能达到控制要求

引用 网友A:
鉴于橡胶圈高于瓶盖,可以用简单的光电开关控制。在适当位...

网友B(2019-01-18):
建议使用色标传感器,松下色标传感器LX-101或者LX-111应该可以实现的,我做过类似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