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中LB如何使用

楼主(2018-11-12):
一位工程师编的触摸屏程序,威纶通和欧姆龙plc通信,他用的一个切换开关来控制系统复归,地址是LB6,想请问一下威纶通中LB0-LB8999是如何使用的,用威纶通的LB寄存器是如何控制plc程序的,切换开关设置如下图,其中的安全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image.png这个地址不通的时候LB6按键才能按   LB是触摸屏内部的位元件

网友B:
内部元件可以通过宏指令等转换为PLC的元件,让没接触过的人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元件可以通过宏指令等转换为PLC的元件,让没接触过的人摸不着头脑。

宏指令是怎么用的呢?麻烦能给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元件可以通过宏指令等转换为PLC的元件,让没接触过的人摸不着头脑。

他这个也没勾选宏指令啊

网友D:
急用求放过60分了.......

网友D:
急用求放过61分了.......

网友D:
Zhu_Run 内部元件可以通过宏指令等转换为PLC的元件,让没接触过的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E:
LB9000以下为内部位元件,LB9000以上为系统特殊寄存器.

LB位元件通过宏指令转换为PLC的元件的方法的实例: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
GetData(a,"Local HMI" LB, 0, 1)    //获取LB0中的值写入变量a

SetData(a, "OMRON CJ/CS/CP ", W_Bit, 5.00, 1)  //将变量a中的值写入PLC的W5.00中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内部元件可以通过宏指令等...

14楼给答案了

网友F:
威纶通和欧姆龙plc通信,用的一个切换开关来控制系统复归

网友G:
PLC地址都很多,没必要用LB,LB一般用在触摸屏内部与PLC关系不大的地方。

网友H:
内部元件可以通过宏指令等转换为PLC的元件,让没接触过的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I(2018-12-23):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互相学习、交流、探讨。这也是论坛活动宗旨所在。

网友J(2022-03-31):
建议大家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经验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