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辑问题

楼主(2018-11-13):
诸位大神,我是一名程序小白,没有接触过三菱PLC,但是最近公司需要用三菱PLC编程控制气压缸,请问怎么编程控制带触摸屏的程序!

控制原理:

                用三菱PLC控制10个气缸,8个叉瓶气缸,1个推瓶气缸,1个阻挡气缸。8个叉瓶气缸每个都有传感器感应,传感器感应到位后叉瓶气缸动作,当8个叉瓶气缸都动作了后,阻挡气缸伸出,推瓶气缸动作。当推瓶气缸伸出到位后,阻挡气缸缩回,叉瓶气缸缩回,然后推瓶气缸也缩回,如此往复动作。请教什么编程,主要是要加触摸屏控制!请教各位!

网友A:
看看三菱PLC手册吧

网友B:
你要把问题说清楚啊,这话题太大

楼主:
用三菱PLC控制10个气缸,8个叉瓶气缸,1个推瓶气缸,1个阻挡气缸。8个叉瓶气缸每个都有传感器感应,传感器感应到位后叉瓶气缸动作,当8个叉瓶气缸都动作了后,阻挡气缸伸出,推瓶气缸动作。当推瓶气缸伸出到位后,阻挡气缸缩回,叉瓶气缸缩回,然后推瓶气缸也缩回,如此往复动作。请教什么编程,主要是要加触摸屏控制!请教各位!

网友C:
看看三菱PLC手册吧   按照上面的案例抄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三菱PLC手册吧   按照上面的案例抄上去就行

三菱PLC手册的地址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
都是开关量控制,跟着逻辑一步步进行下去就可以了,首先你自己画一下逻辑功能图,还有就是如果加触摸屏的话,最好预留手动和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开关量控制,跟着逻辑一步步进行下去就可以了,首先你...

前面逻辑已经编写好了,就是手动和自动切换程序不知道该怎么编写才合理,有没有相关的列子!谢谢!

网友E:
学会做一个气缸的,其他9个也就会了。把这个工作拆分成每个小部分,然后再研究整体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会做一个气缸的,其他9个也就会了。把这个工作拆分成每...

是的  谢谢!就是切换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优化!

网友F:
学会做一个气缸的,其他9个也就会了。把这个工作拆分成每个小部分,然后再研究整体的流程

网友F:
前面逻辑已经编写好了,就是手动和自动切换程序不知道该怎么编写才合理,有没有相关的列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