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源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13):
中港扬盛对变频电源如是检查出接触器损坏的判断分析原析及处理方法,如有不正确请各位朋友指点并改正。

检查出:接触器损坏

中港扬盛判断对于发生逆变桥模块炸毁,滤波电解电容器发生爆炸等变频器后级发生严重过电流短路的,都要检查是否影响了接触器。常见的损坏有触头烧蚀,烧结,以及接触器塑料件烧变形;少数接触器会发生控制线包断线和完全不动作。

损坏原因:对有电子线路的接触器,会因电子线路损坏而不能动作,因此最好不用此类接触器;后级有短路,过电流故障造成触头烧蚀;线包质量不好,发生线包烧毁,烧断线而不能吸合;因炸机火焰损坏。

如有上述损坏原因应更换:如果有旧的接触器,可以更换内部零件而修好,但必须严格按原有内部装配正确装配好;选同型号,同尺寸,线包电压相同的产品更换,如型号不同,则性能,尺寸,电压应相同;因触头要流过大电流,对螺钉联接的铜条和导线必须切切实实拧紧以减少发热;对烧蚀不严重的触头,可以用细砂布仔细砂光继续使用。

对于变频电源接触器的损坏就写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