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流程使用问题

楼主(2018-11-13):
信捷XC2的PLC(XC3也试过),同样的程序,分成几个流程,刚开机能正常操作,中途按停止后,再按自动启动,机器不动了,重启plc,又可以了,程序中按停止按钮时将用过的M,T,C,D,S全复位也没用,后来仅仅将STL,STLE去掉,改成GROUP,GROUPE,一切正常了。

上面就是按停止后,再次自动启动监控截图,M250不工作。下面是更改STL后的截图。

这是原来用的流程。

这是改后的。总的步数2000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STL S0前面的程序有修改,所以步数不一样。

网友A:
把程序和屏程序发上来。最好工艺流程也发上来。可以让群友帮忙看看

网友B:
流程结束后没有正确再次启动,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检查最后一个流程结束前是否启动待机的流程了?如果没有加上即可!

楼主:
中途按停止,同时复位了所有的M,S,C,T,D0-999(XC2非停电保持只有D0~999),按停止时,内部所有的元件比第一次启动前还干净(处于零位),停止复位后内部元件状态应该与正常上电时(按启动前)一样的。

再次启动信号已进入对应的流程,用SET M201 语句,M201可以动作,但OUT M250不动作;一开始用的是OUT M201,M201也不动作的,后来才改成SET M201。

我只是去掉了STL,STLE,S只是成为一般的内部元件,没有流程了,问题就没了。

难道信捷PLC运行在流程中不能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