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制作报警画面

楼主(2018-11-13):
MCGS组态问题求助

1、在制作报警弹窗口的时候,如何让子窗口只在本窗口显示,其他窗口不显示。说明:(我的子窗口弹出是自动的,所以在其他窗口的时候会根据我设置的弹出条件自动弹出)

就说下面这个图片,我不想在下面的这个窗口显示

2、在制作报警策略组态的时候这个策略运行条件必须是开关量报警吗?如何才能使用成立的条件是数值表达式

楼主:
希望网友们能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A:
进入报警编辑画面,可以自己编写,然后再这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报警编辑画面,可以自己编写,然后再这里选择

谢谢  回复你的答案是我可以在报警画面编辑?  如果这个表达式在报警里面没有写的话,这个报警策略组态好像不能用

网友B:
1. 给子窗口弹出设定条件,即先来判断想要弹出子窗口的那个窗口是否是打开状态,只有在该窗口打开时才弹出报警子窗口。用脚本写上去很容易。

2. 策略运行条件不一定非要开关量,0或非0以及跳变。简单的表达式可以直接写上去,不过,我习惯把运算判断的表达式都写在循环策略里,然后定义给一个开关变量,再拿来用作策略行运行条件,觉得这样更清楚简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给子窗口弹出设定条件,即先来判断想要弹出子窗口的...

你回答的2可以民百,但是你回答的1我有点迷,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 给子窗口弹出设定...

报警子窗口用!OpenSubWnd(xxx)函数打开, 执行前先用函数!GetWindowState(yyy)判断窗口是否打开,没打开就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给子窗口弹出设定条件,即先来判断想要弹出子窗口的...

感谢你的指导,所有问题全部解决! 谢谢  积分送您啦?  能留个联系方式不

网友C:
在单独页面里面写脚本就行,不要用策略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单独页面里面写脚本就行,不要用策略来做!

好的 让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单独页面里面写脚本就行,不要用策略来做!

-------------------------是在这个用户窗口属性里来做的吗

网友D:
下来看卡看看看看阿卡卡卡卡卡

网友E:
这是嵌入版吗?

网友F:
进入报警编辑画面,可以自己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嵌入版吗?

是的,嵌入式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给子窗口弹出设...

不客气,这里无法留联系方式,不允许。

网友G(2019-11-16):
学习了,刚学,看不懂

网友(2021-09-03):
很试用的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