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绝对定位

楼主(2018-11-13):
大师们,绝对定位,是不是只要第一次回了原点后,不管位置处在哪里,只要是绝对定位指令,它就一直是从原点位置计算起的吗?比如,我回了原点后,我手动走了工作台离开了原点在某一位置,,然后,我再用绝对定位走段位置,请问这段距离是从原点位开始计算吗,还是再要重回次原点然后再计算的?
比如一个程序,第一次往右边回原点,第二次用绝对定位定长度往左边后退2米,然后我再用相对定位先清空d8140,然后再往右边一段一段一段的走(用相对定位,其中每段距离不相同),产品动作完之后,再启动,这时我要怎么用定位指令后退到原先的2米处叫劲?还是触发之先那个绝对定位指令,它就能自动往左退到2米处吗?

网友A:
回过一次原点后,走的所有的绝对位置定位指令都是相对于原点计算的,不会再回到原点。比如,回原点后,你可以先走几次相对位置指令,再走绝对的话就是按照原点来计算的了。

楼主(2018-12-13):
引用 网友A:
回过一次原点后,走的所有的绝对位置定位指令都是相对于原...

感谢解惑!今天试机的时候用绝对定位时,它只朝一个方向跑,无论位置怎么变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过一次原点后,走的所有的绝对位置定位指令都是相对于原...

感谢解惑!今天试机的时候用绝对定位时,它只朝一个方向跑,无论位置怎么变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