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DCS发出的数据为什么变了

楼主(2018-11-13):
PLC与DCS走MODBUS通讯,发现一部分接收的温度压力数据不对,打开DCS看。DCS上的数据正常,从PLC中读取的数据也正常,

再看与PLC通讯的数据,和组态界面显示的一致

再监控PLC,发现收到的数据不对,大概10个数据里有两个是和DCS一样的,其他的对不上

开始以为是收到了干扰,用电脑在DCS通讯模块处做从站直接通讯,线很短1米不到,这下应该没有干扰了吧,结果数据和PLC接受的一样,但又和DCS显示的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两边都正常 那还说什么异常。

网友B:
检查一下PLC程序,看看是不是数据转换过程中出差了

网友C:
没看明白问题是啥?开始说两边都正常,后面又说不正常。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把DCS这边的发送数据全部做成手动可调的常数,然后检测PLC接受的信号,最好以二进制方式。然后在DCS侧手调输出,算出二进制跟PLC读取到的数据比对。这样就能分离出故障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高低位数据搞错了。

网友F:
进来看看,我也不懂,不好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PLC程序,看看是不是数据转换过程中出差了

直接看PLC接受的原始数据和DCS的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正常 那还说什么异常。

问题是,PLC接受的数据和DCS发送的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高低位数据搞错了。

很奇怪,可是这个通讯运行了两年挺好的,就是三个月前大修停了,如果是高低位错误,那应该之前就通讯对不上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问题是啥?开始说两边都正常,后面又说不正常。到...

就是,DCS读取PLC的数据全部是一致的,但是写入PLC的数据(PLC接受的)和DCS组态界面显示的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检查一下PLC程序,看看是不...

找一下是不是有干扰,或者曾经有人动过程序或者DCS的程序

网友G:
  1. 先确定数据类型,是int或者其他数据类型

  2. 然后计算转换数据,多少比较才是应该是正确的计算转换比例,检查计算方式,有其他软件测试一下算式是否正确

  3. 确认维修过程中是否有过涉及modbus地址变量的修改

    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H:
希望网友们能给出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我们都不懂DCS,客户方也不允许我们动,可是他们的仪表也不懂如何修改DCS

网友:
先用2进制把数据瞄一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最后是把DCS模块拔了重新插上就好了

网友I:
还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模块接口传送缺位,数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