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变频器故障出在哪里了

楼主(2018-11-14):
导语:

变频器在平常使用工作中出现了故障,怎样判断到底是变频器哪里出现问题。

逆变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还必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整流模块损坏

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上电后显示过电流或接地短路

一般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损坏。如霍尔元件、运放等。

上电无显示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上电后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一般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启动显示过电流

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或逆变模块损坏引起。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模块损伤引起。变频器厂家提醒大家在使用中请注意在使用中要注意维护,在出现故障的时候要理性分析发现具体是变频器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这样才有利于维修的快速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