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广告招牌制作简单的教程步骤

楼主(2018-11-14):
准备工具先介绍一下制作上用到的材料

1.微动开关 (2-3元 一个)

2.LED 灯 (颜色:白、蓝、绿、红、灯、黄、自动闪灯等.....除自动闪灯外,所有颜色都有大头与细头两种) (1-5 元不等)

3.电池 (银锌纽扣电池的好处有二:一是易于藏在模型中、二是一粒就有 3V 电流

1. 制作开关

步骤一:先选择出适用的微动开关 (当然尺寸要比模型部件细小)

步骤二:由于模型胶较厚,所以先用工具将内部磨薄,与及在适当位置打开缺口,方便开关的按钮外露

步骤三:把两条电线分别接上开关的正极与负极

步骤四:检查开关能否正确藏于部件中的同时,试看部件能否正确拼合

2.LED灯连接

步骤一:把两条电线分别接上LED的正极与负极 (通常长为正,短为负,但不是定律,所以最好测试一下)

步骤二:用胶纸把电线包好,以免电线短路 (用甚么胶纸也没所谓,反正只有3V 电压)

注:如用在潮湿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请用电工胶布

3. 放置LED灯

枪头选用细头的LED灯制作

步骤一:剪去枪头的接位及打通其位置

步骤二:由于LED灯头尾部较阔,而部件又没有那么宽阔,所以要在部件中刻出一个凹槽方可把灯藏好

注:要如何把灯藏好要看部件本身的空间,所以没有定律,大家随机应变吧!

枪中描准器的空间较大所以会选用大头的LED灯制作

步骤一:一样的做法,剪去前头接位及打通其位置

步骤二:把LED灯脚屈曲成一个可以固定在部件的形状,注意一点,正、负极要分开, 否则会短路

步骤三:把电线度好位置,在中间剪出胶囊以接驳之用

注:如经验少而未能剪出中间的接位(因为较易剪断),大可以用两条电线分开连接

步骤四:接好电线,先测试一下有否把两支LED的正负极接错 (如接错应该细头果支不会着)

4. 选择放置电池的位置

要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不容易,因为空间不太多,此次选用了较细尺寸的电池 (CR1220) 即 PG Zeta高达头用的那种.

步骤一:一如以往,把没用的地方通通剪去,因部件的情况而选择位置吧

步骤二:当然要试试能否把电池放进那空间

5. 制作电池盒

由于市面上可买到的电池盒尺寸都相对巨大,所以我们要度身订做制作使用的材料是一般模型店买到的模型胶板

步骤一:把胶板剪裁出比电池大的尺寸,以及剪出多条胶条作准备之用

步骤二:没有精确的量度工具,所以起来看看高度是否合适

步骤三:用模型胶水贴着胶条砌成一个凹字,再把面版贴上,制作出图中间的形状 (把多余的切去)

步骤四:在上方及下方分别开一个洞,作放置铁片之用这次采用的铁片原料,是一般买袜子时的扣,这铁片相当好用,易屈曲之余又不易断裂

步骤五:把铁片屈曲成 Z 形,方便放进先前准备的位置

步骤六:把前后两方都分别制成图中形状,

注:因为这种电池的负极在上方而正极是可以接在下方或左右两边,但放在左右两边有机会接触到负极,所以建议放在下

6. 接上电池盒

步骤一:把电池盒放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尺寸刚刚好!...... (其实系制作电池盒时己经度好尺寸)

步骤二:接好电线,先把LED果边的线接好 (把负极接在电池盒的负极位)

注:其实把LED果边的正极接在电池盒的正极亦可,只要不是把正极接去负极即可

步骤三:把电池盒的正极驳在开关制的其中一条电线上即可,因为开关没有正负极之分

步骤四:老生常谈,接好就测试下吧!

步骤五:把开关的电线扭成 S 形,因为枪柄是可动的,S 形可以提供足够的弹性,当然要看部件空间而定

步骤六:把枪合拼好,再试试枪柄活动时会否令到电路接触不良,如有的话当然是作出修正

7.制作电池盒盖

相信大家都己有一定模型经验,制作一个适合的电池盒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