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自控概述

楼主(2018-11-14):
控制功能

对空调系统进行控制,其控制功能主要包括:

1、温、湿度监视。即对新风、回风和排风进行温度和湿度监视,给系统温、湿度的调节提供依据。

2、风阀的控制。即对新风阀门和回风阀门进行开关量的控制或模拟量的调节。

3、冷/ 热水阀门的调节。即根据测量温度和设定温度之间的温差调节阀门的开度,使温差保持在精度范围内。

4、加湿阀的控制。即在空气湿度低于设定的下限或者超过上限时,分别控制加湿阀的打开与关闭。

5、风机控制。即实现对风机的启停控制或者变频调速控制。

组成

较完善的空调控制系统由4个部分组成。
  ①空气状态参数的检测 检测系统由传感器、变送器和显示器组成。传感器是检测空气状态参数的主要环节。在空调控制系统中常用的传感器有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传感器的惯性和精度对空调控制系统的精度影响较大。空调系统属于分布参数系统。空调区内各处的空气状态参数表现为一个分布场,它取决于气流组织和负荷分布等因素。空调控制系统只能保证传感器所处空间位置的空气参数的控制精度。要使整个空调区内取得良好的空调效果,还必须合理地选定传感器的设置位置。
  ②空气状态参数的自动调节 自动调节是空调控制的核心部分。多数空调系统的被调参数为温度和湿度。空调控制中温度和湿度自动调节系统(图1)的各个组成部件的功能与温度控制系统中的同类部件相同。调节器多采用位式调节器或PID调节器,有些情况下也采用分程、反馈加前馈、串接等调节方式。在这种常规调节系统中,两个被调参数被分别控制,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则被视为干扰,须在设计中加以考虑。图2为典型的空调及其控制系统的组成。这种系统利用加热器、冷却器、加湿器等装置并采用改变送风量、改变新风与回风比例等方法,按预定控制规律对被调参数(温度、湿度和压力)实现自动调节。其中调节装置可采用模拟量或数字式仪表,也可用数字计算机来代替(图2中虚线框内的部分)。直接采用计算机来实现空调控制时,可使被调参数间实现解耦控制(见解耦控制问题),进而可实现适应控制(见适应控制系统)。

③空调工况的判断及其自动切换 空调的最优工况(工作状况)会随建筑物外部的气候条件和内部的负荷状况而漂移。通常可按季节负荷事先绘制出建筑物空调的全年工况分区图。在判断工况时,由于量测精度的限制,工况分区内会出现边界重叠现象。当工况自动切换时,要保证系统稳定,在边界重叠区不出现“竞争”和振荡,转换的时间间隔不能小于制冷机等设备所允许的最短启、停时间。
  ④设备和建筑物的安全防护 为保证空调系统安全运行,所有设备均设有专门的安全防护控制线路。例如只能在有风时才接通电加热器。当建筑物出现火情时,防护装置会自动迅速切断有关风路或整个空调系统,并启动相应排烟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