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使用及维修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11-14):
 一、熔断器维修

(1)正确选择熔体。

应根据各种用电设备的用电情况(电压等级、电流值、负荷变化情况),在更换熔体时,应按同型号、材料、尺寸、电流值更换熔体。

(2)在维修中,更换熔体时,装熔管里的熔体的额定电流不准大于熔断管的额定电流。

(3)熔丝两端的固定螺钉应完好、无滑扣现象,保证熔体的接触良好,否则会造成接触处温度升高,烧坏熔体。安装熔丝时,应顺时针方向弯曲熔丝,这样紧固螺钉时,熔丝不会被螺钉挤出来。安装熔丝时不能碰伤、划伤熔丝,更不要随意改变熔丝的外形尺寸。

(4)更换熔体时,必须停电进行。

(5)不能随便改变熔断的工作方式,在熔体熔断后,应根据管头标明的规格更换新的熔丝管,不能用一根熔丝搭在管子两端使用。

(6)作为电动机保护熔断器,应按要求选择熔丝,而熔断器只能作电动机主回路的短路保护,不能作过载保护。

(7)在下列线路中,不准接人熔断器:

1)接地线路中;
2)三相四线制的中性线路中;
3)直流电动机的励磁回路。

熔断器使用维修:

①熔体熔断时,要认真分析熔断的原因,可能的原因有:

1)短路故障或过载运行而正常熔断。
2)熔体使用时间过久,熔体因受氧化或运行中温度高,使熔体特性变化而误断。
3)熔体安装时有机械损伤,使其截面积变小而在运行中引起误断。

②拆换熔体时,要求做到:

1)安装新熔体前,要找出熔体熔断原因,未确定熔断原因,不要拆换熔体试送。
2)更换新熔体时,要检查熔体的额定值是否与被保护设备相匹配。
3)更换新熔体时,要检查熔断管内部烧伤情况,如有严重烧伤,应同时更换熔管。瓷熔管损坏时,不允许用其他材质管代替。填料式熔断器更换熔体时,要注意填充填料。

③熔断器应与配电装置 户外配变综合配电箱XZW 同时进行维修工作:

1)清扫灰尘,检查接触点接触情况。
2)检查熔断器外观(取下熔断器管)有无损伤、变形,瓷件有无放电闪烁痕迹。
3)检查熔断器,熔体与被保护电路或设备是否匹配,如有问题应及时调查。
4)注意检查在TN接地系统中的N线,设备的接地保护线上,不允许使用熔断器。
5)维护检查熔断器时,要按安全规程要求,切断电源,不允许带电摘取熔断器管。

二、熔断器使用

(1)熔断器使用注意事项:

①熔断器的保护特性应与被保护对象的过载特性相适应,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短路电流,选用相应分断能力的熔断器。
②熔断器的额定电压要适应线路电压等级,熔断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或等于熔体额定电流。
③线路中各级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要相应配合,保持前一级熔体额定电流必须大于下一级熔体额定电流。
④熔断器的熔体要按要求使用相配合的熔体,不允许随意加大熔体或用其他导体代替熔体。

(2)熔断器巡视检查:

①检查熔断器和熔体的额定值与被保护设备是否相配合。
②检查熔断器外观有无损伤、变形,瓷绝缘部分有无闪烁放电痕迹。
③检查熔断器各接触点是否完好,接触紧密,有无过热现象。
④熔断器的熔断信号指示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