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各类数值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11-15):
   示波器在工程师日常工作中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类仪器,示波器是利用电子射线的偏转来复现电信号瞬时值图像的一种仪器。不但可以象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测量信号幅度,也可以象频率计、相位计那测试信号周期、频率和相位;而且还能测试调制信号的参数,估计信号的非线性失真等。

  Y通道是由Y轴衰减器和Y轴放大器组成部分的,以适应观察不同幅度的各种电信号。X通道中的扫描电路是一个能连续产生周期性线性电压的锯齿波发生器。为了能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个稳定的待测信号波形,必须使锯齿波电压的周期是待测信号周期的整数倍。图中同步电路的作用就是用来迫使锯齿波电压的周期满足上述要求的。其中“内”同步是利用被测信号强迫同步。而“外”同步则是利用外部所加的电压强迫同。X通道中还有一个外部输入(X输入),有了它可以扩展示波器的功能,观察Y=fX)的图形。例如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电机的转矩特性等。

  另外还有示波器及电源系统,辅助性调节电路(亮度、聚焦、垂直和水平位移等)以及示波器电源和校正信号等。校正信号发生器是专门用来产生频率和幅度都是固定的连续方波(幅度0.5V,频率1KHz),以校准X轴及Y轴的刻度。

  示波器测量各类数值的注意事项:

  1.示波器测量电流

  测量时需要一个精度高、阻值很小而且是已知的无感电阻器,测得电压后根据欧姆定律换算成实测电流值。

  2.示波器测量电压

  (1)被测信号频率较低:可采用探头。如果信号幅度较小,用101探头灵敏度太低时,可直接用屏蔽线连接示波器Y轴输入端与测试点。

  (2)被测信号频率较高:用探头要比用屏蔽线或普通电缆失真小,精度高。但测试距离将受探头电缆长度的限制,其灵敏度将随探头的衰减而有所下降。一般测量高频时可采用同轴电缆。

  测交流电压,一般是测量交流电压波形的峰值电压或某两点的电位差值。其测量结果经过计算得出被测两点间的电位差。即用屏面上被测两点之间的垂直偏转距离乘以Y轴偏转灵敏度,即被测两点间的电位差。

  测直流电压,所用示波器频响必须是从直流开始。首先调节垂直位移按钮,使扫描线处于某一水平刻度线上作为零电平线,输入被测电压信号,测出扫描线从零电平偏移的垂直距离,即被测直流电压=垂直偏转距离×Y轴偏转灵敏度×探头衰减系数。

  3.示波器测量波形时间

  示波器水平扫描开关微调在校准位置时,扫描开关各档的刻度值,表示屏幕上水平刻度所代表的时间值。因此示波器可以直接测得整个波形(或波形的任何部分)。

  4.示波器测量频率

  可利用时间测量法确定频率。

  5.示波器测量相位

用于双踪示波器,在示波器屏幕上同时显示两条光迹,按坐标刻度测量这两条光迹有关点间的距离,将测得的距离换算成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