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8-11-15):
  随着变频器在工业生产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了解变频器的结构,主要器件的电气特性和一些常用参数的作用,及其常见故障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一、 过电流

  过电流是变频器出现最为频繁的一种故障现象。导致变频器出现过电流现象的原因很多也最为负载,过电流故障分以下情况:

  1、重新启动时,若只要升速变颇器就会跳闸,表明过电流很严重,一般是负载短路、机械部件卡死、逆变模块损坏或电动机转矩过小等引起。

  2、通电后即跳闸,这种现象通常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是照动电路损坏、电流检测电路损坏。

  3、重新启动时并不马上跳闸,而是加速时跳闻,主要原因可能是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置太小或转矩补偿设定过大。

  二、过电压

  1、过电压报警通常出现在停机的时候,主要原因可能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2、如果变频器内部含有制动单元并在变频器的外部接有制动电阻,此时如果在变频器减速的过程中仍然出现“OU”的现象,这时应该是能耗制动选择参数未设置、制动电阻阻值选择不当、或制动单元未工作,这时可以通过检查制动电阻的发热状况来判定。

  3、如果变频器外部接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在变频器减速的过程中仍然出现“OU”的现象。可能是变频器的“OU”检测点低于制动单元的工作点,此时,应调整制动单元的工作点,或调整变频器的“OU”保护点。

  三、 欠电压

  欠电压是主电路电压太低,主要原因可能是电源缺相、整流电路一个桥臂开路、内部限流切换电路损坏(正常工作时无法短路限流电阻,电阻上产生很大压降,导致送到逆变电路电压偏低),另外电压检測电路损坏也会出现欠压问题;

  1、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

  2、主回路继电器接触器损坏或者由于控制电路的原因致使主回路继电器、接触器不吸合。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面有可能导致欠压。

  3、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而出现欠压问题。

  四、过热

  过热是变频器一种常见故障,主要原因可能是周围环境温度高、散热风扇停转、温度传感器不良或电动机过热等。

  1、周围温度过高,尤其是夏季,对于配套客户经常会将变频器装在控制柜当中,控制柜的散热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话,会导致控制柜内温度过高“过热”。

  2、轴流风机堵转或轴流风机不运转。

  五、输出电压不平衡

  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表现为电动机转速不稳、有抖动,主要原因可能是:

  1、逆变模块坏,导致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2、变频器驱动电路坏,造成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

  3、输出接触器损坏,导致电机缺相运行;

  4、输出电缆线接触不良导致电机有时出现缺相;

  六、过载

  过载是一种常见的故障,出现过载时应先分析是电动机过载还是变频器过载。一般情况下,由于电动机过载能力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设置得当,电动机不易出现过载;对于变频器过载报警,应检査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