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示波器损坏的绝招

楼主(2018-11-15):
  安泰维修工程师拥有多年示波器维修经验,示波器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测量使用仪器之一,没有示波器就感觉什么都做不了,有了它的存在,我们的维修工作进行的更加顺畅更加省时省力省心。

  下面就我个人的一些经验之谈为大家介绍如何用活用好示波器;

  对于工程师而言,一旦某些产品有问题就需要利用示波器来测试准确数值,分析产品的问题。用事实说话,看波形说话。如何使测试数据准确和可靠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示波器测量的准确数值能够帮助工程师更好的判断问题所在,而失真的波形和数值只能误导我们,让我们背道而驰,让我们做很多无用功,最重要的是影响效率。下面分享一些个人的建议不喜勿喷,希望能在工作中帮助到大家:

  不少工程师对示波器的认识度欠缺,使用并不是很规范,往往某些工程师习惯性的拿起示波器就用,不做测试之前的准备,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操作得出来的结果往往也是不准确不严谨的进而影响分析。如何更好的使用示波器还是有待提高的。下面就以我见到的很多工程师常犯的问题予以纠正,分享一下我掌握的一些知识。

  很多工程师在做测试工作的时候直接拿起探头就测试,根本不去检查探头是否需要补偿,示波器是否需要校验。这样直接测试出来的数据是有误差不准确的。因此示波器使用前必须要自校准和探头进行补偿调节,执行这种调节的目的是使探头匹配输入通道。

  首次操作仪器时以及同时显示多个输入通道的数据时,可能需要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校准数据,以使时基、幅度和位置同步。例如,发生明显温度变化(>5°)时就需要进行校准。

  1.从通道输入连接器上断开任何探头或电缆。确保仪器运行并预热一段时间。RFile(文件)菜单中,选择Selfalignment(自校准)。

  2.在Control(控制)选项卡上,点击StartAlignment(开始校准)。

  3.Ralignmentstate(整体校准状态)字段中。每个输入通道各个校准步骤的结果会显示在Results(结果)选项卡中。

  下面详细讲解一下探头补偿调节的操作步骤:

  1.将示波器探头连接到通道,按前面板上的PRESET(预设)按键(左侧面板设置区域中)。将探头信号端和参考地连接到示波器面板上的参考输出,然后按Autoset(自动设置)。如果使用探头钩式前端附件,请将信号针前端牢固连接在探头上,确保正确连接。

  如组图一所示:

  组图一探头补偿调节

  2.检查所显示波形的形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如图二。

  图二补偿过度,不足和正确补偿

  过度和不足都需要调节探头。以能更好的测试准确值。

  3.如果波形不正确,请调整探头。如下图三所示,直至波形为上面的补偿正确波形。

  图三补偿探头方法

  以上的工作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工程师往往会忽略。为了使测量更精确,请一定要注意检验。这两个校准工作是在使用任何示波器的时候都应该要进行的工作。

  下面再分享一些示波器测试电压纹波的注意事项

  很多工程在测量纹波的时候也不会关注那么多,也是想当然直接就测试。因为示波器使用方法的差异测试的结果也是有差异的。下面就同一个产品同一个测试点不同测量方法得出的测量结果举例说明:

  下面是测试纹波的图解和分析:

  组图四

  组图五

  下面看看组图四测试结果分析:

  组图四的测试纹波的结果值3.9921V比图五0.126V大很多,但是组图四的测试值是不真实的。问题分析:其实产品没有问题。只是测试方法有问题而已。现在我们就来指出问题点:

  第一个错误是使用了长的接地线。

  第二个错误是将探头形成的环路和接地线均置于电源变压器和开关元件附近。

  第三个错误是示波器探头和输出电容之间存在多余电感。

  由于这些不注意,导致拾取了很多高频信号,变压器的磁场,开关的电场,以至于示波器抓出来的波形有高频杂讯掺杂在里面显示出来。

  第四个错误是量程太大。

  那么如何才能准确测试纹波呢?

  准确测试纹波需要使用示波器带宽限制来测量纹波,以防止拾取并非真正存在的高频杂讯。示波器带宽设置为20M即可。去掉探头"帽子"和地线夹,以防止长地线形成的天线效应。用近地线缠绕在探头和地之间。罗德与施瓦茨公司有专门提供配套的短地线。可以考虑在信号与地之间并联一个0.1uf和一个10uf电容做去耦。电容的PIN脚的长短也影响了测试的值。

  安泰示波器维修根据多年来接修仪器故障总结得出,大部分示波器故障原因是由于使用者对示波器不了解,误操作导致示波器损坏。那么究竟该怎么正确使用示波器呢?

  很多初级工程师在用多个探头测量电源的时候,刚一开机,电源产品就"炸机",甚至损害示波器。他们会问,示波器不是直接把探头接到要测试的元件之间吗?我好像没有接错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那是由于对示波器的通道和地的解法不了解。示波器的多个探头在示波器内部是共地。所以在同时测量电源的原边和副边的时候,如果用一根探头接原边的地,另一个探头接副边的地,由于示波器的内部通道的地连接在一起,相当于把电源的原边和副边的地短路在一起了,然而原边和副边地之间是有电压差的,那么短路后的大电流容易烧坏产品和探头,甚至也可能损坏示波器。在测试原边和副边电压的时候应该一侧用差分探头,一侧用普通探头。即使测试同一侧线路,探头的地线也要是共参考点。示波器的地又是通过电源地连接的。很多公司基本上都会在示波器前面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有些公司直接剪断电源三相地的PIN脚,那样没有接地,用手摸示波器机壳,漏电流会加大。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当然使用中的问题不止这些,大家都知道示波器功能很强大,几乎没有不用示波器的电子工程师,所以自己在使用示波器的时候一定要多想多试多了解示波器的功能以及内部选项键的差别,了解不同示波器参数对测量的影响,那样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