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分离式液位传感器

楼主(2018-11-15):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根据应用的不同分为一体式、分离式两种,一般水箱固定在机器上的可以采用一体式的光电液位传感器,如果水箱上不方便开孔,或者水箱需要移动的就可以采用分离式的液位传感器。

如电蒸锅、咖啡机、净水器、加湿器等电器大多数水箱是需要拿出加水或者清洗的,那么就无法采用一体式的光电液位传感器,必须要采用分离式的液位传感器。两者的功能是一样的,同样可以达到缺水保护、及高液位报警的功能,那么分离式的液位传感器与一体式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呢?

工作原理:

把分离式水位开关安装于水箱容器的底部,当水位降落至低位时,分离式水位开关会给出信号提示缺水状态,设备接收到信号后停止工作;安装在侧面,当加水到一定的位置,分离式水位开关也会给出信号,从而设备停止加水工作,防止水满溢出。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的一体式、分离式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区别在分离式的光锥部分是与传感器部分是分离的。

外观图片:

应用环境:

l、加湿器机、饮水机、自动冲奶机、咖啡机、

2、蒸汽微波炉、水泵、浴缸、马桶、洁具、医疗设备

3、其他需要液位控制的电器、设备等

与超声波式液位传感器比较

1、分离式光电液位传感器在于电路设置方面比较简单,只需将信号输入MCU模数转换端口,对数据进行分析即可实现。超声波式液位传感器的电路配置比较复杂,需用大量的分立元件才能实现,另外受温度的影响较大,需作补偿漂移才会较低,所以故障率高,液位检测精度也因此受到限制。

2、红外线液位传感器可以测出液位离水箱底面1 mm的液位,而超声波式液位传感器由于其先发射后再接收原理,因时间差的原因,超近距离无法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