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致伸缩液位计在大型储油罐区中应用出现无规律性死机和变地址

楼主(2018-11-15):
磁致伸缩液位计在大型储油罐区中应用,输出MODBUS-RTU,走线为总线方式,通过RS485上微机系统显示,同时液位高度和温度,出现无规律性死机和变地址,重启后死机的可以恢复,变地址和变参数的无法恢复,修复后过一些时间后又死机和乱地址变参数。拔下温度头后仍然会死机,但不会乱变地址和参数,重启都能正常。单台液位计现场检测都正常。安装布线情况说明:整个罐区为埋地化工溶剂卧罐,罐区在码头附近,周围空旷平地,所有区域均无大电机或相关大型设备干扰。共120个,罐区内电源用一组线供电,信号分12组每组10个,分别将信号接到3个四路通讯模块,所有分组电源都有加隔离模块,然后统一接入微机系统显示。

各位大神们是否有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请分析讨论并发表宝贵见解,谢谢!

补充:液位同时带测量温度的同一信号分组里乱变地址和死机重新设置回原地址后又可以正常运行一些时间,然后又乱。
同一分个组拔掉所有温度后,不会乱变地址,只会死机,开机重启恢复正常,过一些时间后又有死机,再重启正常。

网友A:
1、液位计接入几台微机?接在微机上的什么通讯口(232或USB转232或其它)2、无论232或其它端口,微机上一共几个端口进行通讯?3、能不能确认地址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液位计接入几台微机?接在微机上的什么通讯口(232...

一台独立显示液位和温度的微机,485通讯口,一个端口通讯,地址无冲突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