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无法到达指定位置,貌似是飞车

楼主(2018-11-15):
刘工,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调试。

我的驱动器只有速度模式和电流模式,我选择了速度模式。但是我好奇在速度模式下,PA/PR命令能否让电机到达指定位置。这里使用标准伺服电机和500线/转增量式编码器。

我遇上了几个问题:

1、为什么在程序内使用DP命令无效,每次程序启动时,编码器位置不归零,在终端输入DP编码器返回值才会归零。

2、使用PA命令给出指定目标位置,看TP返回数据,编码器位置超过PA值也不会停,电机一直动,TP 一直在增加,我曾在程序内和终端都加ST命令,均无效,。看TE的值一直是 负值持续增大(控制器TE的误差是:The command returns the position error of the motor(s), which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anded (RP) and actual (TP) position.  )

我编码器是500线/圈,但是手动转动电机一圈,TP反馈的值差不多30000,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3、电机飞速转的时候,在终端多次输入MOX和ST会报错。电机无法停下来,除非断电,若PID参数不变,驱动器和控制卡再次上电后电机依旧飞速转动。

网友A:
在速度模式下,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基本设置保证电极的动作确实受控。您大概是没前面缺少这个步骤。

我十多年前贴过一个帖子,但是目前在论坛搜索不到了。之后会再贴一次,您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