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与DVP通讯

楼主(2018-11-15):
DOP-B03S211和DVP-10SX通讯。线缆使用9针公头-8针圆头的。圆头连接DVP,9针公头连DOP的com口。只有一个DB9的com口。DVP和DOP的设置如下,此外我进入dop也进行了设置,参数与下一致,但是连上后,报故障3.。。小白求大神指教

楼主:
在线求助。。。在线求助在线求助在线求助

楼主:
。试了两晚上了。就是连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两晚上了。就是连不上

检查一下plc和触摸屏的站号是否重复了

网友B(2019-02-19):
先看一下接线对不对,DB9的232接线是2、3、5三个引脚,对应圆口是4、5、8.

其实这个线可以从网上购买,几块钱就可以用了。

另外就是PLC那边的端口有没有改过?如果没有改,默认就是9600,7,E,1,站号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