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卡速度模式连接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

楼主(2018-11-16):
这个内容我在2005年贴过,至今还有不少地方有简化版的转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原帖在论坛中检索不到了。简单整理一下,重贴一遍。

1、清零

在没有连接伺服电机的情况下,向卡输入以下命令(以下假设电机连接在X 轴)

KPX=0

KIX=0

KDX=0

OFX=0

MOX

BN

(以上指令是为了确保连上电机后,上电时不会飞车)

2、接线

关闭电源,确认GALIL卡上跳线SMX没有连接(新型号的控制卡没有这个跳线了)。连接伺服电机,确保以下信号连接可靠:

编码器信号 A+、A-、B+、B-,编码器的Z(INDEX)信号不是必须的

驱动器使能信号

速度指令信号

3、上电

此时电机应该不动,而且没有扭矩。如电机转动,则检查使能信号线是否连接正确,并检查伺服驱动器的参数,确认电机的使能是由外部信号控制。

4、转动方向

向控制卡输入指令 SHX 此时电机应该低速转动(零飘) 。在+/-0.1 的范围内,写入OFX 的值,例如

OFX=0.05

OFX=-0.01

OFX=-0.07

在过程中观察电机转速的变化,如写入数值越大,则电机正转速度越大,或者写如数值越小,电机反向转动速度越大。则直接进行下一步。如果与上述情况相反,则要调整MTX的值(MTX=1或 者MTX=-1)。

如果电机不转,或者OFX 的值对转速无影响,则

检查模拟量信号线是否连接正确

检查伺服驱动器参数,是否为速度控制方式

检查伺服驱动器参数和其它接线,是否有限制信号输入(比如限位信号、位置锁定信号等等)

5、反馈方向

输入TPX指令观察编码器计数值来判断计数方向:如果正转时计数增加,反转时计数减少,则直接进行下一步,否则要更改CEX 的值(CEX=0或CEX=2)。

如编码器不计数, 或计数情况与电机转动情况无明确关系,请检查编码器信号连接线。

6、零漂设置

输入如下指令

MOX

KPX=1

BN

SHX

此时电机应保持大致静止状态,输入

TTX

反馈即控制卡当前输出电压值, 即抑制零漂所需要的电压输出,输入OFX 为此值。

(多次输入TTX,得到的反馈值可能在一个小范围内波动,这点影响不大)

7、计算前馈系数

在驱动器参数中,查找输入电压与转速的关系。如松下电机,其出厂默认值通常为1V 电压对应500rpm,不同厂家的驱动器,此参数的定义方式可能不同, 请根据伺服的手册,计算出1V 电压对应的转速V(rpm)。

确认驱动器输出的仿真增量编码器信号的线数P(ppr),不同的驱动器厂家,对这个参数的定义有可能不同,会相差4倍,必要时可以手动旋转电机一圈观察控制器上编码器计数TPX来确认。计算,并输入计算结果

FVX=60000000/1.22/V/P

此时,电机基本受控,应能基本满足简单的运动控制要求,下一步就是细调PID 了。

 (注意:以上所使用的所有GALIL 指令,请阅读GALIL 手册以了解详细情况)